SD-5L变频器的安装、调试、故障检测

楼主(2007-04-07):
    这近由于贴子访问量减少了,所以我把贴子更新,重新整理了一下,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支持。                     SD-5L变频器的安装、调试、故障检测[
(一)变频器的安装环境、基本配置、抗干扰
一、变频器的安装
  1、变频器的安装环境
(1) 环境温度 -10℃~50℃
变频器内部是大功率的电子元件,极易受到工作温度的影响,但为了保证工作安全、可靠,使用时应考虑留有余地,最好控制在40℃以下。如环境温温度太高且温度变化大时,变频器的绝缘性会大大降低。
(2) 环境湿度 相对湿度不超过90%(无结露)
必要时,在变频柜箱中增加干燥剂和加热器。
(3)振动和冲击。
装有变频器的控制柜受到机械振动和冲击时,会引起电气接触不良。这时除了提高控制柜的机械强度、远离振动源和冲击源外,还应使用抗震橡皮垫固定控制柜外和内电磁开关之类产生振动的元器件。设备运行一段时间后,应对其进行检查和维护。
(4) 电气环境  1)防止电磁波干扰。       2)防止输入端过电压。
(5) 其它条件 无阳光直射,无腐蚀性气体及易燃气体,尘埃少,海拔低于1000m等都要考虑。
2、安装方式
(1)墙挂式安装
   变频器与周围物体之间的距离应满足下列条件:
   两侧大于10cm               上下大于15cm
如图所示:
(2)柜式安装
A、是目前最好的安装方式,因为可以起到很好的屏蔽作用,同时也能防尘、防潮、防光照等
 B、单台变频器安装应尽量采用柜外冷却方式(环境比较洁净,尘埃少时);
 C、单台变频器采用柜内冷却方式时,变频柜顶端应安装抽风式冷却风扇,并尽量装在变频器的正上方(便于空气流通);
D 、多台变频器安装应尽量并列安装,如必须采用纵向方式安装,应在两台变频器间加装隔板。
 不论用哪种方式,变频器应垂直安装(也是最合理的安装方式)。
二、变频器的接线
  1、主电路接线
(1) 变频器输入(R、S、T),输出(U、V、W)绝对不能接错
如下图所示:
(2)将变频器接地端子良好的接地(如果工厂电路是零地共用,那就要考虑单独取地线)
    多台变频器接地,各变频器应分别和大地相连,不允许一台变频器的接地和另一台变频器的接地端连接后再接地。
(3)将变频器的电源输入端子经过漏电保护开关接到电源上(漏电开关,空气开关应选择好的生产厂家)
  2、控制电路的接线
(1) 模拟量控制线应使用屏蔽线,屏蔽一端接变频器控制电路的公共端(COM),不要接变频器地端(E)或大地,另一端悬空。
(2) 开关量控制线允许不使用屏蔽线,但同一信号的两根线必须互相绞在一起,绞合线的绞合间距应尽可能小。
  三、改善变频器的功率因数
如下图所示(交流电抗器和直流电抗器)
为了改善功率因数或安装场所距大容量电源很近时,必须加直流电抗器和交流电抗器。除改善功率因数外,还有以下作用:
(1) 抑制输入中的浪涌电流
(2) 削弱电源电压不平衡所带来的影响; (3)降低电机的噪音,降低涡流损耗.; (4)保护变频器内部的功率开关器件. 电抗器的选用:
(1) 电抗器电压降不大于额定电压的3%。
(2) 当变压器容量大于500KVA或变压器容量超过变频器容量10倍以上时,应配电抗器。
四、变频器的抗干扰
1、 外界对变频器的干扰
主要来源于电源进线。当电源系统投入其它设备(如电容器)或由于其它设备的运行(如晶闸管等换相设备)时,容易造成电源的畸变,而损坏变频器的开关管。在变频器的输入电路中串入交流电抗器可有效抑制来源于进线的干扰。
2、 变频器对外界的干扰
(1) 干扰信号的传播方式
电路耦合方式 即通过电源网络传播。这是变频器输入电流干扰信号的主要传播方式如下图。

感应耦合方式 (1)电磁感应方式 这是电流干扰信号的主要传播方式如下图。 (2)静电感应方式 这是电压干扰信号的主要传播方式如下图

空中幅射方式:即以电磁波的方式向空中幅射,如下图
(2) 抗干扰措施
A 变频器侧
感应方式传播的干扰信号,通过正确的布线和采用屏蔽线来消弱
线路传播的干扰信号,可以在线路中串入小电感来消弱
辐射传播的干扰信号,通过吸收方法来消弱(无线电抗干扰滤波器)
在变频器输出侧和电机间串入滤波电抗器,可以不仅起到抗干扰作用,还可以消弱由于高次谐波引起的附加转矩,改善电动机的运行特性。
在变频器的输出侧,绝对不允许用电容器来吸收谐波电流。
B 仪器侧
电源隔离法 仪器电源侧接入隔离变压器
信号隔离法 信号侧用光电耦合器隔离
五、变频器的防雷
防雷 在变频器中,一般都设有雷电吸收网络,主要防止瞬间的雷电侵入,使变频器损坏 。但在实际工作中,特别是电源线架空引入的情况下,单靠变频器的吸收网络是不能满足要求的。在雷电活跃地区,这一问题尤为重要,如果电源是架空进线,在进线处装设变频专用避雷器(选件),或有按规范要求在离变频器20m的远处预埋钢管做专用接地保护。如果电源是电缆引入,则应做好控制室的防雷系统,以防雷电窜入破坏设备。实践表明,这一方法基本上能够有效解决雷击问题。
六、变频器的制动部件选用。
1制动单元(选配部件)
当变频器所驱动的控制设备需要快速制动时,需选用制动单元释放电机制动时回馈至直流母线上的能量。 2.制动电阻的粗略算法 制动电阻值  RB=UD/IB (IB=IMN→TB≈TMN) 制动电阻的消耗功率 PB0=UD2/RB 制动电阻的容量选择 PB=αB •PB0 αB──制动电阻容量的修正系数。在一般情况下: αB=0.3~0.5 电动机容量小时取小值,大时取大值
3制动电阻(选配部件)
3制动部件的连接(举例)如图,
                               制动控制单元的安装[11kW以上]

(二)变频器的调试、注意事项
变频器在调试时,应采取的基本步骤有带电源空载测试、带电机空载运行、带负载试运行、与上位机联机统调等;完成这些步骤应注意的问题:
      1、在将变频器接通电源前需要检查它的输入、输出端是否符合说明书要求;
2、特别要

网友A:
挺详细的

楼主:
在此多谢各位的支持

楼主:
 最近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一台15KW变频器用在一个工厂的风机上,用了几个月后,客户就带着机器来我们公司,要求我们好好的检测一下。回来一看整流部分炸坏,而且外接的漏电开关也炸了。这肯定是外部电网电压太高或者短路造成。可客户说其它机器都好好的,就这一台有问题。我们又更换了一台过去,一个月后又炸了。我是百思不得其解,请教那位高手指点呀!

网友B:
不错,挺详细的

楼主:
那位同行有西门子的中文说明书,或电子扳也行。谢谢!LTTL1314@TOM.COM

网友C:
楼主!这工控网上就可下载啊!MM4系列的

网友C:
很详细!值得一看

楼主:
高性能通用型变频器(G系列):3Φ380VAC,0.75KW-345KW 采用独特的空间电压矢量(SVPWM)调制方式。 简易磁通矢量算法,提供大转矩低频输出。 独有的载频和死区补偿技术,实现完美的电流波形。 超静音优化设计,降低电机噪音。 内置简易PLC。 内置RS485通讯接口,可联机控制。 广泛应用于塑料挤出机、拉丝机、搅拌机、提升机、油田磕头机等 通用机械负载调速或节能 >

楼主:
SD-5L-S系列供水专用变频器应用范围:   ● 城乡住宅小区供水 ● 城市集中供热供水 ● 无塔功水装置 ● 工业企业供油 ● 功率:5.5-75KW ..功能特点:   ●SD-5L-S系列供水专用变频器=PLC+变频器+PID调节器。 ●全面供水解决方案,灵活配置常规泵、消防泵、排污泵、休眠泵,便于实现供水泵房全面自动 . 化,循环泵方式:4台;固定泵方式:7台。 ●消防输入和控制功能,即使变频器故障时,仍能自动启动消防泵。 ●内置进水池、污水池水位检测电路和逻辑控制电路,无须外加水位开关。 ●管网超/欠压、火警/水池缺水等多种输入与检测保护、可保障供水系统安全。 ●内置串口,可实现后台监控。

楼主:
SD-5L-Y一体化节电器专为注塑机等用户节能改造提供的整套解决方案。新一代的产品性能更优越,功能更强大,外观更精巧。Y系列一体化节能柜广泛适用于注塑机节能改造等,它集变频器、旁路、柜体等一体化设计,方便了用户的使用需求。在系统设计上考虑了变频器系统的干扰、散热等因素。是提供给经销商的一个用户端解决方案。避免经销商二次集成过程中的工艺和安装差异造成的不良因素。 ..性能特点:   ● 结构紧凑,外形美观; ● 双通道输入,可接收0~1A,0~10V以及200Hz以上的脉冲信号; ● 全封闭独立风道设计,防尘、防气、防腐蚀、环境适应能力强; ● 软起动。减轻开锁模震动,延长设备和模具的使用寿命; ● 高可靠性。市电/节能运行双回路安全设计,具有自动复位、掉电复位功能, ● 不改变原有的生产周期,保证生产连续性及生产效率; ● 高节电率。采用高可靠的变频调速技术,使定量泵与节能柜一体等效为高效节能的变量泵,节电率高达. . 30%~70%; ● 可灵活定制。 ● 比同类产品高出20%以上的节电率。 ● 是目前市面上真正高节电率和实现同步控制的设备提供商。

楼主:
SD-7L系列交流伺服系统是全数字交流伺服系统,采用国际最新数字信号处理器(DSP)、大规模可编程门阵列(CPLD)和MITSUBISHI智能化功率模块(IPM),集成度高、体积小、保护完善、可靠性好、采用最优PID算法完成PWM控制,性能已达到国外同类产品水平。现已广泛应用于数控机床、印刷包装机械、纺织机械、自动化生产线等自动化领域。 . . SD-7L系列交流伺服系统具有以下优点:   1、避免失步现象 伺服电机自带编码器,位置信号反馈至伺服驱动器,与开环位置控制器一起构成闭环控制系统。 2、宽速比、恒转矩 调速比为1:10000,从低速到高速都具有稳定的转矩特性。 3、控制简单、灵活 通过修改参数可对伺服系统的工作方式、运行特性做出适当的设置,以适应不同的要求。 输出功率kW 0.4~0.8 1.0~1.5 1.7~2.3

楼主:
风机水泵型变频器(P系列):3Φ380VAC,5.5KW-375KW 采用独特的空间电压矢量(SVPWM)调制方式。 简易磁通矢量算法,自动转矩提升功能,提供大转矩低频输出。 独有的载频和死区补偿技术,实现完美的电流波形。 超静音优化设计,降低电机噪音。 内置简易PLC。 内置RS485通讯接口,可联机控制。 广泛应用于 锅炉鼓引风机、城市供水、油田注水泵、农村深井供水、音乐喷泉、空压机、中央空调等恒功率负载。

楼主:
深圳市传动之星电气限公司是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及深圳市软件企业,专业从事变频驱动器、伺服控制器、节电器和EPS电源系统研究、生产、销售;专业提供变频器OEM合作的核心大散件——32位DSP控制板、 功率驱动板(为国内首家功率模块保护最完善的厂家)、操作显示键盘等,有着全系列的产品解决方案。有丰富的产品系列,提供客户多样化的选择;适应不同工业装置的节能和调速要求,涵盖0.75千瓦到400千瓦的变频器。 深圳总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马家龙工业区77栋 总机:0755-26586111 客服热线:0755-26586526 传真:0755-26586525 E-mail:root@stardrive.com.cn

楼主:
上海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1085号华申大厦1406室
TEL:021-58357610 FAX:021-58355044 邮编:200120

北京办事处: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文惠园8号楼
TEL:010-62224846 FAX:010-62224846 邮编:100011
成都办事处:
地址:成都市武侯区神仙南路九号

西安办事处:
地址:西安市高新区博文路9号
TEL:029-82095809 FAX:029-82095809 邮编:710065
福州办事处:
地址:福州市江滨大道80号
TEL:13950328047,0591-85370217 FAX:0591-85370217
长沙办事处:
地址:长沙市长沙河西万月湖小区
TEL:13590447424,0731-8854776 FAX:0731-8854776

楼主:
不是吧,好久没有人来观光,心里好不爽呀!

网友D:
我单位有两台变频器模块损坏。型号是安邦信5.5和7.5千瓦,7.5千瓦是整流桥烧毁,我用外接硅侨整流后送入直流母线将其修复。5.5千瓦是输出桥一臂烧毁,能不能用同样的方式,外接一个晶体管修理呢?我没有该模块内部电路资料,模块型号是《fp40r12kt3>求各位老师指点或提供点资料

楼主:
我维修变频器还没采用过这种方式,也没有试过,这可不是接一个昌体管就能解决问题的。还设计到很多参数。

网友D:
LTTL1314你好:IGBT模块互换性很好,其内电路我没见过,如果就像有些工作原理所介绍的有6个晶体管组成,而没有保护监测等电路在里面,我觉得有可能用外接的方式修复。我不知道我这个想法是不是太天真。望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E:
我有台康沃变频器电容炸了;换上新的后用了不到一天又炸了;请那位高手指教一下。

楼主(2007-05-08):
肖长太你好,你的想法我觉得可以呀,也不是怎么天真的想法,俗话说:‘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吗’。

楼主:
有很多做维修的也就是这样处理的,维修成本不高,也比较稳定。

楼主:
刘营华,刘工你好,你我同姓,很高兴认识你,你说人你有台康沃变频器电容炸了;换上新的后用了不到一天又炸了。
那请问你换的电容是同一个厂家生产的吗,是同等容量的吗,有没有检测均压电阻是否好坏。

楼主:
请教在座的高手!!
    我现在想做一个对蓄电池的保护电路,其中包括 电池充电限流电路、电池充电稳压电路、电池欠压关断电路。那位朋友做过这样的电路或指教小弟,小弟在此谢了!

网友F:
IGBT模块外接修复可以的,我是试过的.
我是外接的整流部分,逆变是在模块里的.效果很好.

网友F:
多说说变频技术问题挺好的
不希望有些人在此发广告!!!!!!!!!

网友F:
要禁止广告

楼主:
多谢各位老兄的意见。

楼主:
最近遇到这样一个难题,一台3.7KW的变频器用在印刷机上,用多段速运行报软件过流,后来加屏蔽线,加磁环还是报,请教高手,有什么办法解决.谢谢!!

楼主:
难道没有人能帮我解决这个问吗?

网友B:
机器不行吧

楼主(2007-06-09):
问题早解决了,大家就不用讨论了。谢谢

楼主:
好久没有上来看看了。

楼主(2007-07-13):
大家都把自己得经验发表出来,让大家共同分享,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都有长进啊,只有长进才能推动科学得发展啊。谢谢11562523

楼主:
我今天在工控网上看到我得奖了,真的好爽!还有那些获奖了呀,报上名来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楼主:
今天我们来谈谈—— 变频器的安装和使用注意问题 安装外围设备问题: 在安装变频器时首先要了解变频器的使用场合,根据现场的需要设置不同的外围设备。这里变频器的主要外围设备有:空气断路器、电磁接触器、交流电抗器、制动电阻、直流电抗器、输出交流电抗器,无线噪声滤波器等等。 1.空气断路器是一种不仅能正常接触和断开电路,并能在过电流、逆电流、短路和失(欠)电压等非正常情况下动作的自动电器。其主要作用是保护交、直流电路内的电气设备,也可以不频繁地操作电路。在这里用来迅速切断变频器,防止变频器及其线路故障导致电源故障。 2.交流电抗器又叫AC电抗器、电源协调用的交流电抗器。其主要功能是防止电源电网的谐波干扰。 3.交流接触器简称接触器。它是用来频繁远距离接通和分断交直流电路,或大电容控制电路的自动电器。这里主要用于变频器出现故障时,自动切断主电源并防止掉电及故障后再起动。 4.无线电噪声滤波器又叫电源滤波器,其主要作用是为了抑制从金属管线上传导无线电信号到设备中,或者抑制干扰信号从干扰源设备通过电源传导。在变频器中的作用是抑制干扰信号从变频器通过电源线传导到电源或电动机。 5.直流电抗器主要是为了抑制变频器产生的高次谐波,它的作用效果比交流电抗器更好。 6.输出交流电抗器又叫输出侧抗干扰滤波器,它是为了抑制变频器产生的高频干扰滤波影响电源侧的滤波器。 7.过滤罩主要是防止粉尘进入变频器。

楼主:
变频器安装的步骤如下: 一、货物核查 二、对主回路进行安装前的绝缘测试 三、对控制回路进行安装前的绝缘实验 四、变频器安装对周围环境的要求。 (1) 环境温度:一般适用在-10℃-40℃、湿变在底于90%的环境工作中。环境温度若高于40℃时候,每升高1℃,变频器应降额5%使用。 (2) 安装现场的普通要求:1)无腐蚀、无易燃易爆气体、液体 2)无灰尘、漂浮性的纤维及金属颗粒。3)所安装场所的基础、墙壁应坚固无损伤、无震动 4)要避免阳光直射 5)无电磁干扰 (3) 变频器的安装空间及通风:变频器内部装有冷却风扇以强制风冷,为了使冷却循环效果良好,所以必须将变频器垂直安装。将多台变频器安装在同一 装置或控制箱里时,为减少相互热影响,建议要横向并列安装。 (4) 变频器盖板的拆卸:在安装中,需要对变频器进行测试、检查、接线等,这就需要对其盖板进行拆卸。要注意不同变频器的特点,根据他们的特点来安装。 (5) 变频器的接线:1)接线是否有误 2)电线的线屑,尤其是金属屑、短断头及其螺杆、螺母是否掉落在变频器内部 3)螺杆是否拧紧,电线是否有松动 4)端子接线的裸露部分是否与别的端子带电部分相碰,是否触及了变频器外壳。 (6) 控制回路接线的注意事项:1)控制回路与主回路的接线,以及与其他动力线、电力线应分开走线,并保持一定距离。2)变频器控制回路中的继电器触点端子引线,与其他控制回路端子的连线要分开走线,以免触点闭合或断开时造成干扰信号。3)为了防止噪声等信号引起的干扰,使变频器产生误动作,控制回路采用屏蔽线。 (7) 对变频其的特殊安装。

楼主:
变频器使用的时候注意问题: 1) 物理的使用环境注意事项 产品的工作温度一般要求在0~50℃,但为了保证工作安全、可靠、使用时应考虑留有裕度,最好控制载40℃以下。绝对不允许把 发热元件或发热元件紧靠变频器的底部安装。 2) 电气环节要注意事项 1. 防止电磁干扰 2. 防止输入端过电压 3) 参数设置注意事项 在使用变频器之前,将变频器输出电压设为380V,基底频率设为50HZ;对驱动泵类和风机负载最高频率和上限频率设置为50HZ,下限频率15~20HZ;加减速根据电机的容量和负载量确定。 4) 接线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在安装、测试、维修过程中,常需要进行端子接线。切记不要将电源线接到变频器的输出端子上;也不要将变频器输出端子排上的“N”端子误认为电源中性线端子。控制回路接线应与主回路接线尽量远离。 5) 变频器的接地和防雷 变频器的正确接地是提高控制系统灵敏度、抑制噪声能力的重要手段,变频器接地端子E(G)接地电阻越小越好,接地导线截面应不小于2平方毫米。长度应控制在20米。在雷电活跃地区,如果电源是架空进线,应在进线处装设变频专用避雷器,或按规范要求在离变频器20米的远处预埋钢管保护接地。 6) 变频器运行的注意事项 试运转时,最好先不带负载先运行一次,然后带轻载运行,最后再带载运行。变频器的运行与停止操作不要采用通断变频器电源的方式。 7)变频器与负载的配置

楼主(2007-08-30):
最近遇到一个很头痛的现场问题,它是用我们18。5KW的变频器,变频器输入空开的电流是60A,当安装好变频器后,一上电就跳空气开关。请问有谁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这近由于贴子访问量减少了,所以我把贴子更新,整理了一下,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支持。

网友G:
奇怪!星河55KW变频器不接马达有输出!接上马达后电机不转无电压输出,不报故障.面板显示有输出频率运行状态!请教楼主?

网友H:
哦,这样的事不常见。

楼主(2008-01-28):
贴子放着好久没有管了,决定现在开始更新.

楼主:
变频器安装注意的事项有:

1. 安装时注意变频器的可靠性和温度的关系。变频器的础性很大程度取决于温度,由于变频器的错误安糊歹合适固定,将使变频器产生温升或使周围温度升高,这可能导致故障或损坏等意外事故。

2.注意周围的温度。变频器的周围温度指的是变频器端面附近的温度。

3.注意变频器工作产生的热量。把变频器散热器安装在配电柜外面,会使柜内产生的热量大大地减少。

4.配电柜散热及通风。配电桓内变频器安装时,要注意它和通风扇安装位置。配电柜中的2个以上的变频器安放位置及通风扇安放位置不正确时,通风效果变差,会使周围温度升高。

5.放电电阻的安装。 当使用Bu制动单元或外部安装高性能制动电阻(FR-ABR)时,必须要采取措施充分地散失掉电阻产生的热量。电阻器为发热器件,要考虑其散热技术。    推荐在配电柜外面安装放电电阻。

6.变频器的安装方向。如果变频器安装方向不正确,其热量不能适当地散去,会使变频器温度升高(控制电路印制线路板部分没有冷却风扇冷却)。变频器的安装方向是垂直安装。

7.注意安装环境规格标准。
8.为了在充满灰尘和污垢的地方使用变频器,采用封闭变领器通风口的污垢防护
附件(FR—ACV)。这使变频器具有污垢防护结构。(0.4—22kw)变频器可工作在环
境温度为:—10~+40℃,因此最大环境工作温度要低于标准类型温度10℃。

9.在配电拒中安装变均器的注意事项:防灰尘、污垢、油雾;腐蚀气体,来源于含盐气体的损坏;易爆、易燃气体;海拔高度 ;振动冲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