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extmove es控制机械手实现字母块抓取任务的编程问题

楼主(2007-04-07):
大家好:
我最近要用六轴运动控制卡nextmove es控制机械手实现抓取字母块的任务.控制卡与触摸屏相连,在触摸屏上输入字母(不超过六个),机械手就会按照字母顺序抓取字母块.因为我以前没有用过这个卡,也没有查到具体的编程实例,希望各位高手帮忙,提供一个具体的编程相关实例或者提个建议,谢谢!!

网友A:
运控卡的控制恐怕不是这个任务的中心目的,关键要进行字母块的模式识别,以及搜寻字母块所需运动的自动轨迹规划。

网友B:
如果把字母按一定规律在一定的空间排放好。在程序中把这些空间的座标位置和字母表一一对应好。想抓哪个就是哪个。
如果字母是混着放的就麻烦了,不过也有办法做。
比如机器视觉,不同的颜色,和形状……
或是射频识别,每个字母贴个标签……

网友C:
一般来说,运动控制卡是不认识字母的。

网友D:
老柴夫的意见满好的。。到可以通过视像识别来做到。
不过还可以通过senser来给信号控制控制运动位置。不过最好还是柴夫的建议,这样准确率可以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