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距惯量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04-07):
我看一些电动机上标注有力距惯量,它就是力距大小的意思吗?请教了!

网友A:
个人理解力矩是电机驱动负载运动所需的扭矩,而惯量则是负载的旋转惯量.

网友B:
电动机的参数中的力矩应该是它的额定输出扭矩。惯量是电动机固有的转动惯量。

网友C:
基本意思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