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VB中判断组态王是否在运行

楼主(2007-04-07):
请教:如何是VB中判断组态王程序是否在运行?

不会,学习!

网友:
做个数据显示,在线监视就知道

楼主:
本意是用VB通过DDE读组态王数据,但如果组态王退出后,重新启动时,需重新连接,所以想判断组态王是否已运行

网友A:
用findwindow找组态王的运行环境是否存在?
用spy工具找到handle后,再用VB的API函数findwindow其HANDLE,或窗体名称。

网友B:
在vb里面有这个api函数 ,我这里也有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