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68电流过大

楼主(2007-04-07):
现有一台施耐德ATV68变频器上电运行显示电流大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谁有驱动板上面的小板

网友A:
你看你是不是启动的时间设短了??
电机的参数是不是正确??
变频器的连线正确吗?
电机连线〉〉
如果都不是,呵呵,叫你买变频器的厂家来人看变频器是不是有问题。
上面的小板可以购买的,一般是30KW以上的就送,呵呵。

网友B(2007-06-10):
驱动板上面的小板是多大功率的?我有160KW的驱动板。有要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