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7-04-07):
我用的是组态王6.51版,狗可运行,也可开发,64点的.想在局域网中其它机子上浏览实时数据.不知要怎么样才能实现.恳请高手帮忙.

网友A:
你可以通过组态王的网络功能完成。组态王完全基于网络的概念,是一种真正的客户—服务器模式,支持分布式历史数据库和分布式报警系统,可运行在基于TCP/IP网络协议的网上,使用户能够实现上、下位机以及更高层次的厂级连网。TCP/IP网络协议提供了在不同硬件体系结构和操作系统的计算机组成的网络上进行通信的能力。一台PC机通过TCP/IP网络协议可以和多个远程计算机(即远程节点)进行通讯。组态王的网络结构是一种柔性结构,可以将整个应用程序分配给多个服务器,可以引用远程站点的变量到本地使用(显示、计算等),这样可以提高项目的整体容量结构并改善系统的性能。服务器的分配可以是基于项目中物理设备结构或不同的功能,用户可以根据系统需要设立专门IO服务器、历史数据服务器、报警服务器、登录服务器和WEB服务器等。
    具体方法参看帮助。

网友B:
可以使用WEB功能,见帮助手册中的forinternet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