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高压的问题

楼主(2007-04-07):
各位大哥:
       小弟想请问一下工厂高压配电的线路怎么走的。比如说先经过什么柜然后到什么柜。各个柜是起什么作用的?控制微机是怎么操作的,希望那个大哥知道的留下联系方法。小弟是苏州这边的,

网友A:
不知你是多高的电压,我们用的是10 KV,具体的是,1,计量柜.2,避雷器柜.3,总进线柜.4,A变压器进线柜.5,B变压器进线柜.控制微机与计量柜在一柜内.

网友B:
控制微机与计量柜在一柜内.?????????????
错了吧???
    如果是微机综合保护,其他柜子里都可以装.惟独计量柜内不可装,因为计量柜供电部门要把柜子门用铅封钉死,防止偷换计量用互感器.你把综保房在里面,如何维护和检修???!!
   控制微机如果你指的是工控机之类的台式机,你放在计量柜内,同样不可以,道理同上.

网友C:
高压进线有架空进线的,有电缆进线的。如果是电缆进线的,可先进入计量柜,计量柜作为电缆接线柜,计量柜与进线柜相连,进线柜的断路器合闸后,母线带电。母线上接着电压互感器柜,作为表记的计量和综合保护的电压值,后面还接变压器柜、高压电动机柜、馈出线柜。如果是有两段进线,中间还有母联柜和母联隔离柜,将两段的母线可通过母联并列运行。
控制微机装置,可以装在高压柜本身,也可组屏安装。如果是采用直流供电的操作电源,还要有直流电池屏和直流设备,并有信号、通讯屏,微机服务器等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