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INVIEW的mt510t和西门子s7300 313c-2DP通讯

楼主(2007-04-07):
我现在用WEINVIEW的mt510t和西门子s7300 313c-2DP通讯,发现和PLC不通讯,连线无误,用西门子的原装PC 适配器,2,3,5直连.屏的通讯参数设置也对.19200/8/1/奇校验/站号0/PLC站号:2.STEP7上设置的187.5K,MPI,地址2.DB10已经编程.为何不行?
   紧急求助!!!!!

网友A(2009-01-17):
楼主有解决没?我也碰到同样问题,mt506s与s7300 315c-2通讯不上,通讯参数都设置无误。。。。。。。。。。。求助~~~

网友B:
若是我司提供的适配器则两个驱动都可以;若使用西门子原装适配器,需要根据适配器的订货单号设置不同的驱动,具体选择如下:

SIEMENS S7/300 HMI adapter 驱动的部件编号为6ES7972-0CA10-0XA0,

SIEMENS S7/300 PC adapter驱动的部件编号为6ES7972-0CA23-0XA0,

且在触摸屏程序中使用到的DB块,PLC程序中必须已经建立。

建议测试时,在程序中先只放一些开关的输入、输出点。先使用计算机运行EB500组态软件,勾选Direct online simulator后选择Online simulator实现在线仿真。

参数配置为 PLC端 MPI口 波特率187.5K 站号为2

         HMI端 RS232口 波特率19200/ Odd /8 /1 站号为2  多台人机互连 选择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