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绕线式电机六个线头查找

楼主(2007-04-07):
有一台绕线式电机,接线盒伸出来六个头子,如何在只有万用表的情况下接成星型启动方式,也就是哪三个头要并起来.

网友A:
我在你发的 求助:星型启动的电机如何接成星三角启动 里有详细的说法

网友B:
很好整的 ,得有个调压器,

网友C:
首先要确定6条线中的3对线圈.其次找3对线圈中的同名端.可以用互感法来确定.需要工具:导线,2节1.5伏干电池,万用表.在其中一对线圈上接上电池电源,利用电源的通断使得另一个线圈产生感应电动势,用万用表的毫伏档来量感应线圈的电动势,当电源在另一线圈接通瞬间,万用表指针反转时,那么可得结论:与电池正极相连的另一线圈的一端,和万用表红色笔连接的这一线圈的一端为同名端.
在确定了同名端后就可以规定同名端相同的3个端A.B.C,其余3个端为a.b.c.
星形接法:ABC相连,其余a.b.c为输入端
三角接法:A接c,C接b,B接a即可.3个连接点为输入端.

网友D:
常规 定一下首尾...并哪个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