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plc程式加时限

楼主(2007-04-07):
各位老师及斑竹:您们好
    我想给plc程序加个使用时限,比如说在某个时间后程式就将所有y(m1034)输出点锁定停止工作!我想利用万年历的时间定时可没办法做到!不知各位高手有何妙计,可达到此功能!

楼主:
我读取plc万年历储存器的资料为零,我用twrp指令写入时间,其时间不走,假如你设的时间大于设定时限就会将所有输出点锁定,但你设的时间点小于设定时限则不会锁定一直运行!困惑阿,万年历到底是如何运作的?

网友A:
不要这样做!

我单位一个设备商就是这样做的,害得设备停了几天,
我们自己改了程序,结果后续款一分都没给。

网友B:
你用的是哪个系列的PLC,台达ES/EX/SS系列没有万年历

网友C:
三菱的plc吗?

网友D:
最好不要这样做,做人要厚道!我是做工控产品销售的,我们主要代理三菱产品,有很好的价格优势,哪位朋友需要,QQ:474674513!(另外:本人积累很多工控软件和手册资料,包括西门子S7-V5.4的,免费提供)

网友E:
建议参考:
http://gx.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02934

楼主:
各位大哥你们好:
    我是受公司高层命令搞的,客户那边也没什么问题就是答应付款日期仍是不付款,不是会计不在就是款项安排错了要到下个月才可以付总是很多理由,这样已搞了三次了,这边领导搞得很烦就让我想办法搞个定时器!我用的是台达dvp-10sx型机种,各位大侠帮忙了,拿老板的钱没办法!

楼主:
to:老菜鸟
   你好!我其使用的方法是写入万年历年/星期/月/日/时/分/秒的现在时间,然后再写个比较程序当实际时间等于或大于定时时间就将m1034置为on,锁定所有y输出点!问题出在万年历的时间你设定后它不会一分一秒的走而是静止不动,如果设定时间小于定时时间它就一直正常运行;如果设定时间大于定时时间它就立即锁定所有y输出点!如果用其它定时器到是什么时间锁定自己都不知道!

网友E:
假设设定时间为2007年5月1日,现在是2007年4月10日,那么4月10日到5月1日这段时间都正常运行,到5月1日后就锁定了。
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E:
如果需要来电更绝的,改造PLC,在设备隐蔽处加遥控接收器,你可以在厂房外面遥控设备是否正常运行!

楼主:
to:老菜鸟
  关键是设的时间它不走是个恒定值,只要能找到时钟数据一切就迎刃而解了!不知道台达这款机的时钟怎样读取?用其它办法倒可以实现搞个外挂的计时器,但不现实啊!哈哈哈

网友E:
哦,台达这款机没研究过。请参阅相关手册和咨询供应商。

楼主:
to:老菜鸟
  你好!我找到一个程序是读取万年历资料的但不知是否可用,我有空试验后再告诉您!我有另外一个问题请教您,20HP的变频器拖动20HP的离心风机,马达额定电流是30A,可变频器50HZ时其输出电流显示为18.5A,电压为380V,我就不明白是变频器改变了功率因数还是马达输出功率降低了?

网友E:
风门可能没完全开启;
风机没有达到额定功率/额定电流;

网友F:
是不是空载运行!

楼主:
这样,但所有风门都打开了阿!是不是进风截面积不够所致!

网友E:
风机处于额定功率运行和很多因素有关:风机本身的风门(控制风叶的角度)、进风口风阀、出风口风阀、是否漏风、风叶两侧的压差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