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WINCC 报警

楼主(2007-04-07):
为什么我把WINCC的启动顺序里的“报警运行系统”选定了之后,然后激活该项目,一到“alarm logging on runtime”时就卡在了75%,6%了,为什么啊?
现在该怎么解决啊?谢谢大家了

网友A:
项目名以及项目保存路径中严禁使用中文字符!

楼主:
我现在重新建了一个新的WINCC项目,路径什么现在都改成了英文的,不过里面还没有作画面和变量。然后启动报警“打勾”之后,现在一运行到alarm logging on runtime时,变成了20%禾0%啊!
现在该怎么办,谢谢!

网友A:
不清楚你使用什么版本的软件,看来你需要安装西门子针对该问题的Hotfix补丁了,5.X的Wincc的Hotfix补丁在Step7 V5.2的安装光盘上,6.0的补丁西门子针对正版用户发放。

楼主:
我用的是6.0SP3亚洲版的,正_版光盘安装的,不过授_权我是从网上下载的破_解_版的!
谢谢!

楼主:
路径和名字设置成英文之后,没建变量,设了一张启动画面(空白的),报警打勾后,一激活,现在一到alarm logging on runtime时就卡在了75%,6%了。一会就弹出一画面:
“CCWriteArchiveServer.exe 遇到问题需要关闭。我们对此引起的不便表示抱歉。”
谢谢!

网友B:
没有授权噢。HOHO

网友C(2007-10-15):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发现是自己安装金山毒霸所造成的。
卸载了金山毒霸以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