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离心风机问题?

楼主(2007-04-07):
有一118立方高炉配用550立方的离心风机,出口压力105MPA.电机是10KV,12350KW,2986RPM,电流85A.电机在运行时烧毁.购一旧电机没有铬牌,听卖家说这个电机是1250KW的,转速有2980RPM,电流83.3A.2000产的,安装好电机空试正常,带上全负荷发现电机的定子温度比原来电机温度高15度左右,电流有80A,风机出口只有95MPA,请问压力降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电机的功率是不是没有那么大?

网友A:
转速达不到额定.
温度高.是否超此机额定.不超流而过热应查传动.

网友B:
离心风机出口压力能达到100MPA?看仔细铭牌,温升各电机有差异,压力跟用量有关

网友C(2013-01-14):
咨询一下专业人士吧、岭南风机专业生产和销售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