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540

楼主(2007-04-07):
各位大虾,我碰到个问题,特来请教下,有台A540-7.5K的机器,上电无显示,把电源板拆下来单独上电,也无显示,但是端子上有5V电压,24V的电压低可很多,只有2V左右,换了主板还是同样故障,主板上的灯也亮,量了下开关电源上的几个电容,都有电压,而且也不低,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请你把问题描述的清楚一点,你上面所说的看都看不明白。

网友B:
那5V电压都偏低了,能启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