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碳刷打火

楼主(2007-04-07):
请问直流电机碳刷打火如何处理有哪能些原因引起

网友A:
短路.刷移位.超速.需接.转子断路.都可以引起的

网友B:
参考这
http://s.gongkong.com/download/search.asp?key=%BB%F0%BB%A8&Submit=%CB%D1%CB%F7

网友A:
只有火花级的鉴别是没有用的.由于铜头的故障处理较复杂.一般应以予防为主.尤其是稍大型机.查明原因处理是上策

网友C:
换向器,片间隙清洁与否,碳刷的接合如何,等等.

网友D:
  超速,碳刷磨损,滑环不光滑,换向器的片间清洁程度都可能引起碳刷打火.
  自己处理的办法有更换磨损的碳刷,滑环用酒精擦洗.如果不行,就拖到电机厂保养一下.

网友E:
我见的碳刷打火都是碳刷磨损倒位造成,换后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