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教一下射频导纳物位计问题

楼主(2007-04-07):
各位,请问一下射频导纳物位计哪个品牌的最好用?

网友A:
我厂出的最好,长陆牌.
13918828939王
请将需求发到我邮箱:wangjiehui@tongji-auto.com

楼主:
我是想知道有哪些做的比较好的品牌?

网友B:
美国AMETAKE的不错,但要注意,射频导纳只能用于单一介质液位的测量或两种介质分离较为清晰的界位的测量,如果多种混合介质,或介质中含水量不稳定,误差就特别大,呵呵!

网友C:
射频导纳物位计比电容的精度高吗?

楼主:
谢谢yekai:
我还想请教一下,你是说两种介质"界位"的测量.
如果是直接测整个混合介质的液位呢?
另外我还想问下,除了AMETAKE还有没有做的比较好的?

网友D:
我们浙江联大仪表有限公司的射频导纳适合二种介质的测量,还比较好用,如果有人要了解这方面的资料,我们可以探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