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轮的旋转

楼主(2007-04-07):
    飞轮的重量为300KG,旋转速度是最高800r/min,在飞轮旋转时要刹车,当停机时,飞轮要立即停止,求:那刹车体要多大的刹车力才能立即刹住飞轮谢谢!

网友A:
这跟飞轮的直径和形状还有刹车位置也有关。建议具体说清楚

网友B:
小狼说的不错,根据飞轮的机构计算出GD^2是多少,再计算出需要的制动力矩,根据制动力矩选择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