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AB变频器的F2 auxiliary

楼主(2007-04-07):
老是F02报警,复位困难,请教朋友

网友A:
那种型号的呢?

网友B(2007-08-17):
我的也是,是不是变频器撤下来后,接线问题?还有我查说明,有个02故障应该就是这个F2吧,说明是辅助触点故障。 连锁断开。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而且我测母线电压只有十几伏,是不是我用两相380V测试有关系,缺了一相。

网友B:
F2解决了,。又出来个F58 可是保险没事呀,

网友C(2008-04-07):
把81号参数设成0。检测过敏。

还有02故障就是外部故障输入,一般默认是24、25脚断开,可以短接此二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