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
求教关于WinCC与S5 PLC(通过CP1613+CP143)通讯太慢(尤其是数字量写入)的解决办法

楼主(2007-04-07):
用WinCC(+CP1613)和S5系列PLC(S5 135U,多CPU,PLC侧带CP143),通讯已经建立,但系统运行后,变量的读写速度太慢,尤其是二进制变量的写入更慢,甚至长达十几秒,WinCC系统为服务器+客户机结构(单服务器+单客户机,外部标签量约为1400个,400个模拟量+1000个数字量,数字量采用位读取和位写入),怀疑是服务器过负荷运行导致,那么是由于过多的二进制量标签,或过多的的变量记录(归档),或由于在服务器上运行图形系统所致?或由于操作系统选择不当(XP Professional)所致?请高手指教?可以受有偿服务。

网友A(2008-12-03):
请楼主帮忙发个CP143的COM软件
谢谢,我现在急着用这个
tfeng18@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