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FX2NPLC同时连接二个双相双计数的问题

楼主(2007-04-07):
今天在调试的时侯遇到一个技术问题,我在PLC上同时用到二个双相双计数的编码器,1#编码器的A相和B相分别接到X0和X1端子上,2#编码器的A相和B相分别接到X3程X4端子上,X2,X5,X6和X7都没有接任何的线端,我的脉冲频率也是很低的,都不到1K的,但就是这样也不能正常的使用,我用的是C252和C253,当我去旋动编码器时,PLC上的输入指示灯会闪,但在程序里监示看到的C252和C253是没有任何的反应,请问一下各位大哥们这是什么原因?我以前用一个时就没有问题的,

网友A(2009-02-18):
PLC是坏的

网友B:
是不是小开关没打到运行位置。

网友C:
转_让文本显示器方案(兼容 MD204L 、OP320-A等),含上位机源码、下位机源码,保证调试通过。
该方案技术成熟,投资小,见效快,仅售2万元。
另有触摸屏、PLC技术,也可转_让。
有意向请联系:whlixin01@126.com

网友D:
首先您要看看你的编码器件的输出.NPN  PNP  我遇到类似的情况.
1.如果输入一个高电平,而输出需要一个低电平时,首选择npn。
2.如果输入一个低电平,而输出需要一个低电平时,首选择pnp。
3.如果输入一个低电平,而输出需要一个高电平时,首选择npn。
4.如果输入一个高电平,而输出需要一个高电平时,首选择pnp .

以上问题解决了 您的东西就好用了.QQ:181673291     13917101502

网友E:
我记得我们的旋转编码器用的PLC点是排列用的X0 X1内部用C241 C242你可以换换点试一下

编码器有600R的

网友F:
看看PLC手册或者编程手册 注意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