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显示

楼主(2007-04-07):
请问有没有一种仪表可以将水位通过通讯线直接送到800米远的地方不用任何转化,直接用另一块仪表还原显示!!!!LIUFABING@126.COM

网友A:
分AB2块表,A表接水位变送器,并输出422信号,B表接收即可!

楼主:
谢谢!那位可以提供422输出和422接收的显示仪表

网友B:
水位是怎么测量的,现在是怎样的输出?

楼主:
A地传感器4-20MA电流信号送第一块表显示水位,同时第一块表输出422信号到800米远的B地,B地接收并再现此水位值!

网友C:
A地传感器4-20mA电流信号送第一块表显示水位,同时第一块表输出RS485信号到800米远的B地,B地仪表接收并再现此水位值,完全可以。13802946607

网友D:
4-20ma的变送器传送1公里根本没问题,买个数显表,设定好4-20MA对应的量程就可以了.

网友E:
可以用天津百菲生产的磁翻板液位计,带变送输出的4-20MA信号,然后用一台XMG52U0P,既可以现场直观显示,又可以控制室按比例显示,应该是不错的产品。我用过,网址是www.tjbaifei.com.cn
联系电话:022-25344431,89950846.13831146466。

网友E(2008-10-07):
这么多朋友出主意应该找到合适的东西了吧!!!

网友E:
天津百菲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网址是www.tjbaifei.com.cn
联系电话:022-25344431,89950846.  138311464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