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pmac卡控制的微动

楼主(2007-04-07):
各位大虾
我在做基于pmac卡的直线电机运动的时候,发现电机不能微动,也就是输入jog指令无效,但是卡与电机是有通讯的,我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
对PMAC不熟,但是微动,通常对控制参数要求比较高。

楼主:
谢谢你刘哥
那么我想问一下,一般性的微动的控制参数是什么样的呢?谢谢

网友A:
你用的是哪个型号的卡啊?

网友B:
楼主打算微动多少?
正如刘斑竹所言微动对整个控制系统的要求较高,也许现象是电机不能微动,但实质可能是所发出的微动量完全被系统的非线性环节吃掉了。所以建议你先逐步扩大或缩小微动步长,找出可被明确执行的微动量,再想办法调整参数,或改进系统,以缩小微动步长,满足目标要求。

楼主:
谢谢各位
我用的是pmac1型的mini pmac
现在的问题主要是我的直线电机还是不能动啊,如果能动的话后面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网友B:
不能微动,还是根本不会动?如果是后者,恐怕你的系统尚未完全打通吧!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我的电机终于动了,不过我编程序时,要求电机作一个简单的加速运动然后停下来,这样的v-t图应该是梯形的,但是输出来的图像却不是这样而是不规范的三角形,我看了下参数,理论上是没问题的,那么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B:
原来的问题怎么解决的,简单介绍一下,也算是对大家有个交代,如何?
另:欲做“梯形”,实得“不规范的三角形”,估计是系统加速度不能满足指令加速度要求,建议减小指令加速度试试,或者对加减速控制进行必要的规划。

网友:
这样的v-t图应该是梯形的,但是输出来的图像却不是这样而是不规范的三角形,我看了下参数,理论上是没问题的
如果你确认理论上真的没问题,按照你指定的行程、速度、加速度,确实有足够的加速距离、减速距离和稳速运动部分的话,建议增加系统增益。

楼主:
各位好,其实我的电机不能动的原因是电机的控制模式没设置好,将电机以速度来模式来控制的话就动了。谢谢各位的指点。
不过我的电机上电的时候发生了一个现象:电机自己动起来了,而且很缓慢,这是不是所谓的漂移呢?如果是的话,pmac卡上该如何设置来抑制漂移呢,因为驱动器本身是没有问题的。请各位大虾帮帮忙,谢谢

网友B:
飘,在模拟信号给定的速度模式下是不可避免的,只能通过调整控制器输出偏置,或者驱动器输入偏置来补偿。

网友:
“不过我的电机上电的时候发生了一个现象:电机自己动起来了,而且很缓慢,这是不是所谓的漂移呢?”
可能是,也可能是电机的位置反馈信号干扰。看一下,PMAC是否能检测到电机位置的变化。
“pmac卡上该如何设置来抑制漂移呢,因为驱动器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原则上,当实现了闭环控制以后,就不会有漂移的问题了。

楼主:
有没有这种可能:驱动器上电的时候,电机自动回零?这样的话就不用每次调零了。

网友:
“有没有这种可能:驱动器上电的时候,电机自动回零?”
这一定是要编程实现的。

楼主:
谢谢回答
我在编写循环程序的时候,编了x0使直线电机每次循环完成后回到零点,但是运行的时候我发现电机并没有完全回到零点,而是偏了一点距离,像是有什么东西挡住了它一样,不过整段程序运行完毕后却真正回到了零点,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不知道“编了x0"是什么意思,不过,你所描述的现象是不是由于电机运动滞后带来的?如果位置增益加大一点,过程中是否会更接近零点一些?

网友C:
有点意思,为什么不问PMAC的代理商呢? 你在哪买的?用的什么直线电机和驱动器? 两轴卡控制一台直线电机吗?

网友B:
“发现电机并没有完全回到零点,而是偏了一点距离”这可能与你的运动规划和回零策略有关。
如果说“整段程序运行完毕后却真正回到了零点”,估计你使用了绝对坐标体系,而非相对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