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原因烧毁电机

楼主(2007-04-07):
打开一台被烧坏的电机,看定子和转子的外观,如何判断一、缺相烧毁。二、过负载烧毁。三、轴承坏引起。四、电机安装原因。请各位发表高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网友A:
观察轴承有没有磨损,电机转子和定子有没有磨擦。

网友B:
一、缺相烧毁多
外观余相不会烧毁

网友C:
缺相星形:烧一相,三角形烧两相.过负载烧得都差不多.后面的原因就是会发生扫膛

网友D:
1、缺相:
(1)星形:烧两相;
(2)三角形烧一相;
2、过载:
三相全烧;
3、安装:
定转子扫膛;轴承过热损坏;

网友D:
1、缺相:
(1)星形:烧两相;
(2)三角形烧一相;
2、过载:
三相全烧;
3、安装:
定转子扫膛;轴承过热损坏

网友E:
昨天刚好拆了一台电机,型号是YKK的,10KV,900KW.电机严重扫膛.分析其原因:是因转子断条,产生较大震动,导致油膜被破坏,轴瓦烧毁,最终扫膛.

网友D:
      TO   蓝天33:

转子断条的故障表现为电机无力转速慢,不会振动!

网友E:
刘志斌老师您好,笼型电机转子发生断条时,转子对称多相电流被破坏,此时电机会产生振动和躁声,电流也会波动,如接有电流表,表针会出现摆动.这种电磁振动与动态偏心表现怔状相似.当电机负载越重时,震动与躁生越明显.

网友D:
   转子断条一般是制造工艺存在缺陷而造成的,断条不可能几个条同时断,你说的那种情况是很难看到的!

网友F:
打开一台被烧坏的电机,看定子和转子的外观,如何判断一、缺相烧毁。二、过负载烧毁。三、轴承坏引起。四、电机安装原因;
1、缺相:
    星形:烧两相;
    三角形烧一相;
2、过载:
    烧几相不一定,但烧得很厉害,定子外壳绝缘会起泡;

3、安装:
    轴承尺寸偏小,引起转子扫膛;
    转子轴加工偏心或有弯曲,引起转子扫膛;
    转子绕组未能扎紧或绝缘质量差,引起绕组扫到定子绕组而两者都烧;但烧得不厉害;
    与机械轴端不同心;

网友D:
过载三相全烧

网友G:
请教刘志斌老师!为什么缺相就会烧电机呢?我知道大概的!具体一点的我就不明白了!谢谢刘志斌老师了!

网友D:
1、三相正弦交流电通入三相异步电机的三相对称绕组,产生一个圆旋转磁场,有了它电机就可正常旋转;
2、如果缺一相电,则磁场变为脉动磁场,电机无力启动和转动,电流剧增,电机烧毁;

网友H:
下面引用由刘志斌在 2007-4-7 20:56:00 发表的内容:

1、缺相:
(1)星形:烧两相;
(2)三角形烧一相;
2、过载:
三相全烧;
3、安装:<br…
--------------------------------------------------------------------------------------------

网友F:
电机一般都会有过热继电器保护,当发生缺相时,其余两相的电流会急剧增加,引起继电器动作,一般不会让电机烧到3相全毁的地步;如果发生3相全烧,那么热继电器的电流设置或型号配置就出错了,还有熔断丝的配置太大,未能及时熔断保护。

楼主:
请教刘工,星形接法烧两相可以理解,三角形接法怎么会烧一相呢?三角形接法如缺相,有一相是380v,有两相是190v,是不是相电压是380v的这一相电流特大.

网友I:
楼上的,三角形接法肯定会烧一相了,你好好想一想

网友J(2011-06-22):
我遇到一台电机,转子靠近驱动端有轻微摩擦痕迹,一相烧坏,三角形接法,经测U1-U2,V1-V2,W1-W2的直流电阻约0.1,说明电机没有断线吧,电机前后轴承没有损坏。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关于我遇到一台电机,转子靠近驱动端有轻微摩擦痕迹,一相烧坏,三角形接法,经测U1-U2,V1-V2,W1-W2的直流电阻约0.1,说明电机没有断线吧,电机前后轴承没有损坏。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电机烧坏一相可能存在匝间短路,在运行过程中,其电流比另两相要大,用万用表几乎量不出三相电阻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