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开关电源的型号

楼主(2007-04-07):
有谁能说说开关电源的型号,以及如何选购!

网友A:
型号各厂家有自己的命名方法,没有统一的命名规则.
购买开关电源,主要注意功率\输入电压\输出电压\输出电流\体积\品牌这几个指标就可以.

网友B:
自助资料库里有明维电源的选型样本,可以参考;

网友C:
算算你自己要用的瓦数就可以了!

楼主:
是不是要放大一档!

网友D:
有需要的话 可以找我
我这里有大量现货
0371-68554130

网友E(2007-06-30):
因为每个公司的明名方式都是不一样的,你只有给出具体的参数,比如输入电压,输出电压,是否要隔离啊,输出精度等等,然后对照每个公司的命名方式,就能选择具体型号了

网友F:
D表示双输出
S表示单输出
加功率加输出电压
如S-150-24表示单输出,功率150W,输出电压24VDC
具体百度一下

网友G:
开关电源输出电压 电流
要求开关电源输入电压范围(宽电压输入85~264V或者115/23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