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变压器的检测

楼主(2007-04-07):
不知大家是否清楚10KV电力变压器的检查,检测项目,方法,周期等.以及供配电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等.

网友A:
10KV变压器是什么的,是油浸式的,还是干式变压器?
油浸式变压器的一般试验项目:绝缘、直流电组、变比、连接组别、绝缘油的试验。
干式变压器就没有绝缘油的试验了。
方法:绝缘:使用兆欧表。直流电组的试验:使用直流电桥。变比及连接组别:使用变比电桥。绝缘油的试验:使用油试验器。
周期:一般预防性试验根据设备的重要性,一般在每一年--三年作一次即可。
注意事项:很多,主要是在作试验时,首先应断开电源,做好停电的组织措施及技术措施。按照电业安全规程进行。

网友B:
事实上很少按规定来检测,国有企业我不知道,私企肯定不会这样!

网友C:
变压器年度预防性试验每两年一次,主要是绝缘、工频耐压、直流电阻、油耐压试验。一般只要不是太穷,私企都会按时做。

网友D(2008-10-06):
有什么部门做,价格是多少啊

网友E(2009-05-05):
变压器的检测一般有目测观察法,可见声音,油色温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