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关于数据块中的初始值和实际值

楼主(2007-04-08):
DB块中有两列分别是initial value(初始值)和actual value(实际值)
1、这两个值代表什么意思,它们各有什么用?
2、如果该DB块已经下载到了CPU中,在线监视时发现程序的运行会改变最初编程时设置的actual value,比如原来设置的是2,通过HMI将它改为了3。当处于离线状态时,actual value中显示的是2还是3?

网友A:
1 从字面上已经很清楚了,初始值是第一次使用的值,而实际值则是当前的值哦。
2 当离线状态时,要看情况,如果程序中没有改变该值,那么将显示初始值,否则显示当前值。这是指用户程序得到保存的情况,当出现非正常情况,如电池没有造成程序丢失等意外情况,可能会出现程序无法读取到最后的当前值而采用初始值代替的情况。

楼主:
我还想请教一下yuanle,如果我没有离线改变初始值,那么初始值在在线的情况下是不会改变的吧?

网友B:
应该不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