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的奇怪故障

楼主(2007-04-08):
近日维修一750W的电吹风,故障是电机转速变慢,电机是经一发热丝降压桥式整流得电的,测电机电压有22V(不知电机正常的电压是多小),难道是电机坏了,但电机坏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故障吧,我认为是电机的工作电压太低造成的,但电机是串电热丝降压的啊,难道电热丝的阻值也会变大,(整流二极管和开关是好的)很简单的故障居然搞不好,请各位指教

网友A:
电机转速变慢,我人为是电压的问题.检查供电.

网友B:
建议提高电机的电压试试看.

楼主:
提高电机电压转速是会变快,但电机是串电热丝降压的啊,220V供电正常,如果电机是好的,那就是电热丝电阻变大,但发热丝阻植不会变大吧?真是搞不明白

网友C:
电吹风一般有两挡的,其中一挡电机转速是变慢的,可能出现开关接线上.

网友D:
一般都是电机故障.缺油,或者是转轴磨损间隙变大.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网友E:
把电机拆开,进行清理以后在试试

网友F:
电阻丝变细造成电阻变大,电压降大了,电机电压小了

网友G:
把电阻丝短接一段在上电看电机是否变快。不就知道是电机还是电阻丝问题吗

楼主:
把电阻丝短接一段后电机是变快了,但电阻丝会变细吗?

网友H:
电机铭牌上没说明么?如果电机供电电压正常,那么手动旋转下看看是否正常无阻力?另外,上电旋转时有异响么,轴承和润滑检查下;电机发烫厉害么,手摸得上去么?

网友I:
几天过去了问题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