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没有接反转,为什么会反转呢?

楼主(2007-04-08):
    在公司的生产线上是用PLC控制的,它的输出到中间继电器、接触器、热继电器到电机。但是电机只有正转,没有接反转的。有一出现问题,电机一时正转,一时反转。后来发现接触器有一相线松了。为什么线松了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请教各位高手,谢谢.....

网友A:
缺相倒常见,但还没见过会反转~~

网友B:
缺相了,有反方向的力它就会反转呀,这个我们遇到多次了,我们一个下料的电动机只要说一会儿正转,一会儿反转,那肯定是它缺相了.

网友C:
楼上说的对啊肯定是在  缺相时有一个反转的力给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