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光电开关选多大保险合适?

楼主(2007-04-08):
1\开关为直流24V,晶体管输出,光电开关选多大保险合适,因与PLC连接,数量较多,想选一种体积小点,容易判断好坏(如玻璃管体的,眼睛即可看出是否熔断),请熟悉的朋友提供以一下型号.
2\光电开关上面标写200MA,选直流电源时是否要N*200MA选,例如10个开关至少要2A的,对吗?

网友A:
我认为光电开关不宜装保险丝,本身没有多大意义,反而增加了故障点!

网友B:
支持楼上的,但是有时候还得听领导的,就像我们领导说得接近开关前面全加上保险,我也不知道改用多大的

楼主:
不装保险丝,光电开关故障时会不会把电源烧坏?

网友A:
光电开关的输出本来就是高低电平,如果你24V的光电开关,高电平就是24V的电压。
你所担忧的有一种可能就是光电开关故障引起24V电源短路,但这个故障 发生几率有多少?

网友C:
我想还是加一个电阻比保险丝要好

网友D:
我看用不着

网友E:
光电开关24V电源一定有熔断器吧?如果有了那就不用了,可以这样试试,电源熔断器旁接一个串电阻发光2极管,当熔断器熔断时,2极管亮,这样就容易发现故障了;PLC外接传感器的短路问题还是会发生的,有时候为了更换备件而不想断电操作就会容易发生线路短接。

网友F:
不用每个都加吧,加个总的就可以了,因为短路电流很大的

网友G:
光电开关不宜装保险丝

网友H:
24V电源如果没有熔断器,或是熔断器大小不合适,那就要另装,没有"光电开关不宜装保险丝"的理论.光电开关上面标写200mA,是指带载能力,与PLC连接时一般来说工作电流没这么大的.10个开关用2A可以了.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网友I:
加装保险。
因光电开关故障而引起24V电源短路,在维修中有遇到过这类故障。

楼主:
如果电源本身带短路,过载保护(外部故障时停止输出)还用加保险吗?

网友J:
我就从来没有装过

网友K:
我也没有装过啊!

网友L:
可以用保险
具我所之现在有一种非常小的保险是集成在端子板上的用的是玻璃管的保险

楼主:
有知道这种保险,型号厂家的吗?

网友M:
曹大平说得好:光电开关不宜装保险丝,本身没有多大意义,反而增加了故障点!
因为光电开关坏了不会对PLC产生二次故障.保险丝也不能保护光电开关不受损坏.

网友N(2007-10-25):
我支持不增加保险丝

网友O:
不支持加保险

网友P:
一般情况下光电开关没必要单独加装保险管。

网友Q:
光电开关没必要单独加装保险管

网友R(2008-02-01):
光电开关是一个开光,装保险只能避免因光电开关内部损坏如短路而烧坏24V电源(而电源本身就有空开保护).它不能保护光电开关的安全.因此完全没必要!

网友S:
我没看到过光电开关装保险的!!我觉得没必要装!!

网友T:
1.加装保险不能保护光电开关;

2.但加装保险可以保护24V电源(防止光电开关内部损坏如短路而烧坏24V电源);

3.没有必要每个光电开关都加装保险,加个总的就好了;

4.光电开关上面标写200mA,是指带载能力,与PLC连接时一般来说工作电流没这么大的.10个开关用2A可以了.(如“风云再起”所说)。

网友U:
现在稍微好点的24V电源是烧不坏的,但短路后会降低到本安电压,影响其他用电设备。
所以,还是装一个较好,0.5A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