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电偶两引出线端的阻值一般是多大?》的回复

楼主(2007-04-08):
首先感谢大家来看贴,希望大家参与解答
关于《热电偶两引出线端的阻值一般是多大?》的回复,很受启发
本人在公司实验事做了试验,但发现一个问题
我使用的是双支热电偶 在冰点下 一支与一支的阻值不一样(相差一点几) 而且更奇怪的是 一个阻值在升高,一个在下降 是怎么回事 直径5个的铠装800mm左右
请各位指点、赐教
为感
注:特想周公发表一下个人看法

网友A:
个人看法(不代表任何组织,也没记得什么时候代表过什么组织):
你的条件是‘在冰点下’,这个条件下电偶已经有输出。这个电势与表的电池串联,无法得到正确测量数值。 另外起帖必然会与前面讨论割裂,使讨论分散,以后最好不要采用这种做法。

网友B:
这个电势与表的电池串联,无法得到正确测量数值。

网友C:
对于这个问题我是这样认为的,我们大家都明白热电偶的原理,它就是像senser一样,它的两个分支线材料成分是不一样的。这可能是电阻不一样的一个因素

楼主:
感谢周公的回答
实验室用的数显表(四线制),两线直接接触测量阻值几乎为零,不知道是否能帮我解释一下

本人是这点上是菜鸟

网友B:
    “这个电势与表的电池串联,无法得到正确测量数值。”

1、如果热电偶在温差电势存在时,正反测得的电阻值相差很大,就说明你的热电偶工作正常;
2、如果热电偶在温差电势应该存在时,正反测得的电阻值都是零,说明内短路故障;
3、如果热电偶在温差电势应该存在时,电阻很大说明有接触不良或开路故障;

网友A:
‘两线直接接触’测量阻值几乎为零——这个状态我没有看明白。另外热电偶很少用‘四线制’,是不是老的 II 型表?

楼主:
型号:hp 34401A
不用电池的 采用的阻值补偿法(两两并联)

楼主:
为了减少引线阻值对被测物体阻值的影响
目前使用的高精度测量阻值的仪器基本采用这种方法

望指教

楼主:
其实我们想搞清这个的问题
其根本就是要解决
阻值大小到底对热电偶的性能有没有影响
和电动势关系是什么
为什么一样的试材,各参数,要求相同的条件下为什么阻值为相差那么多,目前跟试材的纯度应该有关系
望大家来指点迷津

网友A:
糊涂了  :(  !到底是热电阻还是热电偶?

楼主:
当然是热电偶

网友A:
去问童工,他怎么说?

网友B:
 小点儿你把现场情况讲清楚,别人才好回答你的问题!

楼主:
估计你们的年龄都比我大
在这里我就叫你们前辈

我只是想搞清热电偶有没有阻值?(现在可以肯定是有的)

阻值大小对热电偶的热电动势有什么影响?关系是什么

请指教

楼主:
希望大家从试材的直径 长短 成分不同的方向解释一下
这个问题

网友A:
试材的直径、长短、阻值大小对热电偶的热电动势没有什么影响,热电动势只和材质及所处温度有关。详细原理请了解‘微电池’。

网友B:
   “阻值大小对热电偶的热电动势有什么影响?关系是什么”

1、热电偶是通过温差电势反映温度的变化,所以其内阻越小越好;
2、而热电偶是由两种不同性质的金属导体构成,成分不同决定温差电势的大小;
3、试材的直径、长短决定其内阻的大小,由于要求内阻越小越好,所以线径要大,长度要短;
4、在没有温差时,电阻测量值为零!

网友B:
   “一个阻值在升高,一个在下降 是怎么回事”

1、一个阻值在升高,一个在下降,如果测量条件、接线、完全相同,则是因为试材的成分不同,感生电势的方向相反;
2、如果试材的成分相同,那可能是你的测量条件、接线相反;
3、一个阻值在升高,一个在下降,说明在温差下,温差电势在增大过程中;
4、“一个在下降”的测量接线表笔对调一下,你会看到也是上升的!

楼主:
感谢2前辈的耐心解答
上升下降的原因是在冰点下放的时间太短
不稳定
明白了
刚刚又去做了试验
嘿嘿

楼主:
补充
测量热电偶的阻值原来是要分极性的

网友A:
热端冷端温度一样不必要。

网友B:
什么不必要?讲明白点!

网友A:
热端冷端温度一样时测量热电偶的阻值不必要分极性。不一样时也测不准。

楼主:
hp 34401A 测电阻阻值是不需要的
电偶应该要的
我交换测量阻值不一样的
一个大 一个小
只是改变原来接正极的,改接负极.

网友B:
   “不一样时也测不准。”

1、测热电偶的电阻的目的是为了判断它的好坏;
2、测热电偶时,没有温差时,电阻为零是好的!
3、测热电偶时,有温差,电阻正反测阻值不同表现相反,是好的!
4、不需要它的准确数值!

楼主:
前辈说的不错
望多和你们交流
长知识哦

网友B:
望多和你们交流

楼主:
好像是
感觉很郁闷哦!!!!!!!!!
“热电偶两引出线端的阻值一般是多大?”
我测量的是K型的
0.1几几啊
我公司的总工说
是电桥内的阻值
应该是没有阻值的
我用的那表是可以转换的  也测量电动势也能改变测量阻值

网友A:
世界上哪有‘没有阻值的’东西,这个概念是不符合基本物理常识的。

网友A:
“热电偶两引出线端的阻值一般是多大?”: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350362
刘志斌再在这里胡说八道、拨弄是非将禁止你发言,见帖删帖!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350362

网友A:
明明帖子在,你却说删了。刘志斌不是挑拨离间是何用心?!

网友A:
在常温下,所有的物质都有电阻这是一个物理基本常识,不存在赌气的问题。指针表量不出来、数字表就可能量出来;万用表量不出来、电桥就可能量出来。正是由于你的误导,电桥量出的阻值也不能相信了。你见过电桥没有?你用过电桥没有?你不是害人是什么?!

楼主:
希望斑竹不要删别人的帖子,即使别人说错了
也得有言论自由
本来就是讨论吗
以交流为主
肯定一点我和刘没关系
希望看起文章不要很难受的

网友A:
该删的还是要删,不可能什么帖子都留。刘志斌惹是生非的帖子肯定不能留。

楼主:
哈哈
轻松点
希望斑竹不要太辛苦
更希望你们能够好好沟通沟通啊~

网友B: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7-4-13 12:57:00

    “世界上哪有‘没有阻值的’东西”

1、请问,电表上电阻标尺的零时什么意思?
2、测量电阻时,要调零,请问是什么意思?
3、测量电阻读数有零的时候没有?
4、“世界上哪有‘没有阻值的’东西”这句话是和大家抬杠的话,不讲理的话!
5、测量结果是零,和没有‘没有阻值的’东西矛盾吗?

网友B:
 在常温下,所有的物质都有电阻这是一个物理基本常识,不存在赌气的问题。指针表量不出来、数字表就可能量出来;万用表量不出来、电桥就可能量出来。正是由于你的误导,电桥量出的阻值也不能相信了。你见过电桥没有?你用过电桥没有?你不是害人是什么?!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7-4-13 12:57:00 “世界上哪有‘没有阻值的’东西” 1、请问,电表上电阻标尺的零时什么意思? 2、测量电阻时,要调零,请问是什么意思? 3、测量电阻读数有零的时候没有? 4、“世界上哪有‘没有阻值的’东西”这句话是和大家抬杠的话,不讲理的话! 5、测量结果是零,和没有‘没有阻值的’东西矛盾吗?

网友D:
没有一定的,

楼主:
什么东西都是相对而言的

网友E:
真是理不辩不明,看两位前辈的讨论,我们也学习到了好多东西。对事不对人,讨论完了大家都成朋友了不更好么,正所谓不打不相识,我们更希望在前辈的切磋中学习到更多的东西,一同进步。

网友E:
真的很谢谢你们

楼主:
没理由不努力:
你厉害啊
我的帖子你基本跟贴了
首先感谢对我的支持
但希望你能多提点批评意见哈
可不要~~~~~~~~~~~~~~~

网友B:
小点儿你早就明白了,还忽悠我,让我说了那么多!

楼主:
真的不是很清楚啊
没你说的那意思
都是误会
你们都是前辈
不要挖苦小弟我了啊
小弟不才啊
为了表示我的对你们的尊重
再是感谢
大家都有了:"立正、敬礼!!!"
嘿嘿

网友B:
真是理不辩不明

网友F:
顶一下楼上!

网友G:
学习ing
上网三年,见过的最好网站“视频教程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