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07-04-08):
 我用的是台达A75CSTD的触摸屏,下程序的时候没有设置系统目录按钮,有制造怎么调出系统目录的吗?我想改程序就要调出系统目录进入下载界面才可以,所以请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A:
按住SYS鍵自動進入系統目錄,如果系統目錄已經屏蔽,請使用USB綫進行上下載。

网友B:
如果sys键在程序中没有被屏蔽,连续按下SYS键超过三秒,会进入系统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