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将模拟信号转成编码器信号的器件?

楼主(2007-04-08):
我用一个运动控制卡来做运动控制,因为输出是模拟量,所以没有像电机那样的控制器,也不能自动的进行编码器反馈,我就用了一个位移传感器进行位移检测。
我想使用运动控制卡的编码器,有没有一种将传感器信号转换成编码器信号的器件?
另外,一般每一个轴的编码器有3相,我的每一轴的传感器只对应一个,接线应该怎么接呢?

网友A:
其实马达可以连接一个encorder,然后通过传感器和encorder分配电路板进行信号逻辑转换进入系统信号处理器如(cpu板)。其实传感器给出来的都是一种方波信号。

楼主:
数字传感器是的
可模拟的呢??

网友B:
To 小虫~~:
1.“我用一个运动控制卡来做运动控制”那么你的运控卡的控制对象是什么?
2.“传感器信号转换成编码器信号”传感器是模拟输出的?如果是,转成编码器信号多麻烦,直接用运控卡的A/D环节,采样传感器的模拟输出不就可以完成反馈了。

网友C:
有这样的产品,但是,我也没有看明白您是打算干什么,需要的究竟是什么。

网友D(2007-09-12):
油,参见如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