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液位计

楼主(2007-04-08):
目前超声波液位计的接线方式很多,两线制 三线制  四线制的超声波液位计都有.请问不同的接线在使用上各有什么优缺点?哪一种现在用的多

网友A:
最好的还是被西门子收购的妙声力,2线制,最高到8米。
四线制的话无非24V单独供,不像2线制,3线制应该是信号和电源共用负端,实际还是4线的核心。

网友B(2007-06-23):
2线--15米;3/4线-25米(液)60米(料)

网友C:
我前几段时间有的四线制的只能测10米,楼上的这样分有点问题

网友D:
通用的是2两线制的,量程没有根据接线方式划分的,西门子妙声力的两限制从5米到60米都有

网友E:
像一般超声波液位计根据现场的要求和一些系统的要求不一样,选用的表也不一样,一般情况下选用两线制比较多,一般一体化超声波液位计可以做到15米,分体式的超声波可以做到70米

网友F:
原先的加拿大妙声力(现在的西门子超声波物位)的确是有很好的应用,关于仪表的接线问题是根据现场的条件来定的

楼主:
超声波量程一般哪个范围用的最多? 10m的量程应该可以覆盖大多数应用吧

网友D:
0-15m的挺多的,到30m以内基本都是25k以上的频率。超过了这个限制基本用的都是20k以内的,就不能称超声波液位计了(这个频率已经不是超声波的频率段了)

网友G:
各种接线并不是完全的分开的.
首先,三线制和四线制.两者的区别就是三线制的电源和信号的负端集合在一起做为公共端.市场上的供电电压多是24V,同时必须单独的电源供电.量程比较的大,比如匈牙利的尼威的测量固体的达到了60米,是见过测量固体的比较大的了.
再次,两线制是电源和信号线公用.电源在0---36V之间波动,大部分是由DCS或者PLC直接供电.两线制开发的目的就是为和现在的系统相配合,可以节约布线,安装简单.同时功率不可能太大,量程多在15米以下.最小的量程见过的是美国FLOWLINE的,1.25米.

网友H:
用两线制多,如果量程比较大的,可能用的是四线制

网友I:
个人认为接线方式的不同主要是看现场的具体情况,和被选用设备的情况,无所谓那种方式用的多(少).

网友J:
请问超声波液位器可以用作干淀粉料位探测吗?

网友K:
        粉尘用雷达或射频好点,液体用超声波好点。

网友D:
淀粉干料的粉尘情况很严重,最好用高频雷达来测,还要注意防尘防水。

网友L:
雷达液位计测量固体比较好,超声波液位计测量液体比较好

楼主(2007-08-29):
超声波测量液体除了最基本的温度压力限制外  最大的干扰因素是什么  是泡沫吗  泡沫肯定用不了

网友M:
strongdragon:
你是在考我们呢 呵呵
从测量原理上讲 很显然发射出的超声波 会被泡沫吸收

最大的干扰就是能让声波传递受到障碍的

网友N:
超声波液位计易产生虚拟的液位。

网友O:
想了解超声波液位计的接线方式

网友P:
我们那里用的都是VEGA的雷达式的和超声波物位计,都是两线制的.具体你可以到天津vega网站上下载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