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仪表和二次仪表现在是怎么划分的?

楼主(2007-04-08):
请问个位师傅们一次表和二次仪表现在是什么划分的?什么叫一次仪表,什么叫二次仪表?
   谢谢!

网友A:
先前已有多次讨论,建议发帖前先了解已有话题。

网友B:
1、所谓一次、二次在电力系统指电源侧、负载侧;
2、所以,一次表就是供电电源侧的测量、保护用仪表;
3、所以,二次表就是供电负载侧的测量、保护用仪表;

网友C:
就你提问的论坛应该是想问工业自动化控制中仪表方面。如果要是这样的话,一次表就是指的现场测量的设备,将现场的物理量测量转换成模拟量等信号远传输出。如温度传感器、压力变送器等;二次表就是控制柜中或者其他地方的接受一次表信号,还原显示现场物理量并且可以进行控制的显示仪表等。不知道对不对,如果不对大家再讨论。

网友B:
     “工业自动化控制中仪表方面”

1、工业自动化控制中仪表方面没有叫一次、二次的!
2、现场的物理量测量的叫传感器;
3、现场的物理量测量结果转换成模拟量或数字量等信号远传输出,叫变送器;
4、还原显示现场物理量并且可以进行控制的显示仪表等;

网友D:
头一次听说有一.二次仪表!

网友E: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啊.

网友A:
一次仪表指传感器、变送器,一般在现场。二次仪表指显示、记录、控制仪表,通常在控制室。

网友F:
这种说法很普遍啊,周公的分类很明确.

网友G:
一次表是指在现场直接测量工艺参数的仪表,二次表(如周公所述)

网友C:
刘工,您确实懂得很多知识,可能您得位置比较得高,不知道底层工作的辛苦和设备的叫法,所以拜托以后不要拿你的“专业术语”来强迫其他人了!

网友H:
测量仪表(传感器)为一次仪表,显示仪表(一般在控制室,也有在现场的)为二次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