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电机外壳能反装?

楼主(2007-04-08):
有一台异步电机,一面外壳连接减速机,外壳罗纹损坏,不能紧固连接减速机,现在想把外壳换方向。请问可以吗?如不可以为什么?

网友A:
   不可以...你看看锭子和转子是否对着的

网友B:
一般情况电机的定子是对称,可随意安装。
    在设备安装中,就遇到过预埋电线管与电机接线盒没在一个方向,只好将电机定子翻过来安装。

网友C:
你是直接连接还是间接连接?

网友D:
得看定子和转子,才知道。一般可以的,但有的电机定子前后空隙不一样,反装和转子冲突

网友E:
支持LCX_JIA!可以反过来!

网友F:
不一定的.国标的可以.但有些场加的不行,看定转子,是否相对位置能一齐.容量小的稍差一点也没问题

网友G:
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关键在反装后转子相对定子的位置是否偏.

网友H:
我这里有plc培训.如果你不懂可以在我们这里成为plc高手.有兴趣的请你到《成龙电工培训>>看看!

网友I:
我们这里的电机都是不能反装的.反了他也装不上呀!

网友J:
Y系列的普通异步电机一般都可以反装

网友K:
多数可以反装,有些反装发热严重.

网友:
我有反装过小的,大的倒还没试过

网友L:
y系列55kw我就反装过,而且是满栽工作.特种电机可能不行.

网友M:
如果定子铁芯和转子铁芯误差不超过1CM ,那就可以反装的

网友N:
不推荐反装,特别大型电机,因为出厂是都要做平衡实验.

网友O:
不推荐反装。因为没有工厂那样的条件去调节平衡

网友P:
检查看看转子和定子的两头位置是否相等?可以安装的。有时位置问题无法安装电线只好调个头把接线盒朝外。

网友Q:
一般可以

网友R:
一般的电机是可以的,但有些电机的转子不是在中心位置的,那是不行的,我们就碰到过一台2.2KW的电机,让机修给装反了,没用几个小时就坏了。还有锥形转子电机,要是反过来能装进去吗?

网友S:
看机械方面有没有冲突,电气方面一般没事

网友T:
那还得看转子及轴了,锥形转子类的肯定反装不了的,而且现在的电机类型越来越多了,以前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江西特种电机厂的,也是由于接线盒碰到卷筒了,想只好将电机定子反过来安装,也不知道到底行不行,打电话问厂家,厂家回复:可以.

不过要是电机带冷却风扇,编码器之类的电机肯定是反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