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窑尾烟室高温气体分析仪的体会 [转帖]

楼主(2007-04-08):
摘要:

 我厂3200t/d生产线于2002年5月进入试生产,窑尾烟室安装了1套QF-1型高温气体分析仪。通过外出参观学习和资料介绍,了解到由于窑尾烟室温度高(可达1300℃),粉尘含量大(标况下可达2000g/m3),国内干法生产线窑尾烟室安装气体分析仪的较少,或者安装了,但没使用多长时间就因损坏或者备件供应不足而停用。因此如何使用好这套高温分析仪显得非常重要。经过近10个月的运行,我们有以下2点体会。

1)QF-1高温气体分析仪,采用喷水除尘、免维护的探头。这种探头工作时,前端能喷水(约4L/min),形成能完全罩住取气口的水帘,全部挡住进入采样头的样气中的粉尘。这种方法使探头不发生堵塞,只要把探头插入窑尾烟室就能保证气体分析仪的长期连续工作。其工作状态如图1。

由于工厂是新建的,生产还没有完全正常,窑经常停开,分析仪的探头也经常拆装。因此我们就严格按照QF-1探头的操作方法,每次安装都让探头前形成很好的水帘。结果,运行近10个月没有发生过探头堵塞现象,为操作员提供了窑尾烟室的排气组分参数。

2)生产线产量高,投料量大(近200t/h)。因此,必须正确确定分析仪探头在窑尾烟室的安装位置,图2是窑尾烟室探头安装位置示意图。

刚投产时,分析仪的探头安装在①位置上,运行中发现,物料易在此位置形成堆积,探头安装几天就被压弯了,取不出气来。经过天津水泥设计研究院及厂里工艺人员协商后,将采样口上移到了②位置。这里既可以正常反映窑尾烟室排气气流的组分,又躲开了堆积的物料。采样口移动后,采样头再也没有出现弯曲现象,取气正常。

我们认为,只要做好了上述的2件事,气体分析仪就能够在高温高粉尘的窑尾烟室稳定工作。

楼主:
上文图1
图2

网友A:
我们厂的高温气体分析仪,从来都没正常过

网友B:
水泥厂仪表维护的主要困难是粉尘比较大,很少有窑头控制室能看见水泥地面的;其次是员工水平低,好象粗活干惯了什么都不讲究的样子。

楼主:
从取样到分析环节比较多,所以故障率比较高。楼上说的“从来都没正常过“,主要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我们的高温气体分析仪,安装在窑尾烟室处,探头已经烧坏三个了,有两次探头弯了,拔不出来就用气割了。

楼主:
窑尾烟室我们的也没有用.

网友C(2010-09-04):
湿法采样是业内公认不可采用的采样方式,你们厂被商家忽悠了。

湿法采样是业内公认的不可用的采样方式,由于气体的水溶性(且随温度不同,水溶性具有波动),当采用水封、水洗过滤时会导致样气本身在进入分析仪器之前就已失真。全干法过滤技术,保证系统所采样气不会在气路当中产生失真,被广泛采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水泥厂仪表维护的主要困难是粉尘比较大,很少有窑头控制室能看见水泥地面的;其次是员工水平低,好象粗活干惯了什么都不讲究的样子。

这也是目前很多企业的实际情况!

网友E(2010-10-19):
在线点抽取采样分析法,其取样探头易腐蚀,堵塞,响应时间滞后,维护和标定工作量大,溶解和吸附导致测量数据偏小,只能检测“点”气体浓度,检测信息不完整,受背景气体,粉尘干扰,测量数据准确性都会失真。

采用可调式二极管激光光谱分析系统,其最主要的特点和优势在于,光学单元与被测过程气体非接触式安装,无预处理要求,实时多点同步监测抗,粉尘、水汽干扰,不需标定,无其他气体交叉干扰,后期维护量极低。

加拿大Unisearch(优胜)公司,专业于研发生产可调式二极管激光光谱(TDLAS)气体分析系统30多年,针对用户的不同监测需要,为用户制定完善的监测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