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V5.3安装问题求助

楼主(2007-04-08):
我的是XP SP2系统,在安装S7 V5.3软件时,在即将出来"选择安装位置"对话框时,出现提示:在安装软件之前请重新启动电脑.可是我重新启动后再安装,仍然是让重新启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哪位仁兄给指点一下??? 先谢谢了!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75735请参看这里

网友B:
论坛上很多人受西门子软件安装需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启动机器后又提示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反复重新启动仍然出现这样的提示,导致软件不能安装。现在给出解决方案:
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不要重新启动,继续安装软件。
现在可以安装更多程序而无需重启计算机了。

网友C:
安装S7,如过程错误,退出后重新安装会不行,因为已经有信息添加进注册表,将注册表内关于S7的信息删除,然后再安装

网友D:
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上面说的可以解决,我试过了

网友E:
用最新的吧,本人有。我是做工控产品销售的,我们主要代理三菱产品,有很好的价格优势,哪位朋友需要,QQ:474674513!(另外:本人积累很多工控软件和手册资料,包括西门子S7-V5.4,有授权的,免费提供)

网友F:
卸载 暴风影音 这个播发软件 然后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