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Fx1N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07-04-08):
我的FX1N PLC在写入程序后运行一周停止,检查故障显示6401参数设置故障,请哪位告诉我怎么处理.谢谢!!!

楼主:
我的FX1N PLC在写入程序后正常运行一周停止,检查故障显示6401参数设置故障,请哪位告诉我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
6401应该是程序和数不一致.你看一下你的程序吧

楼主:
谢谢博古。我重写程序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