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启动绕组与运行绕组问题

楼主(2007-04-08):
在我们判断启动绕组与运行绕组的区别时,一般用测量电阻来判断
阻值大的是启动绕组;阻值小的是运行绕组。请教各位:
(1)为什么启动绕组的阻值比运行绕组大
(2)还有其他方法来判断启动绕组和运行绕组吗

网友A:
楼主应该是说的单相电机!
启动绕组的电阻有时候是和运行绕组的电阻相同的,即完全对称。
你所说的是不相等的情况。启动绕组只有在启动时工作,产生一个启动力矩,其电阻一般比运行绕组大,电流小!

楼主:
曹师父,启动绕组是不是在启动后就不工作了,也就是说在启动后不在有电流产生,知道我的理解对吗?

启动绕组的电阻有时候是和运行绕组的电阻相同的,即完全对称。你是说哪种类型的电机啊

网友B:
比如洗衣机的电机需要正反转的,两个绕组相同。

网友A:
单相电机有不同的结构,如果启动绕组是与离心开关串联的,启动后,由于离心开关断开,启动绕组便不再工作;如果是串电容的启动绕组,启动完成后依然要工作,这样它能提供更大的输出力矩,运行时会有电流。如果两个绕组是如你所说的情况,运行绕组电流会大些。
启动绕组和运行绕组对称设计的单相电机如楼上所说,用于频繁正反转的场合,运行时两个绕组的电流比较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