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用西门子PLC 编写一个电机正反转程序

楼主(2007-04-08):
用西门子S7-300改造一台设备,其中一个动作要求如下:
点动开关S1(I0.1),电机M(Q0.1)正转,当达到位置接近开关EJ1(I0.2)时,电机M正转(Q0.1)停止,
在位置接近开关EJ1检测停止之前,任意位置点动开关S1,电机M可以在任何位置启动停止运行;
点动开关S2(I0.3),电机M(Q0.2)反转,当达到位置接近开关EJ2(I0.4)时,电机M反转(Q0.2)停止,
在位置接近开关EJ2检测停止之前,任意位置点动开关S2,电机M可以在任何位置启动停止运行。
也可以发到我的邮箱:wy2m2@sina.com
谢谢合作!

网友A:
不必用300,大才小用,用200即可.

网友B:
不会西门子的,学习

网友C:
太简单了,有时间给你写段!我是做工控产品销售的,我们主要代理三菱产品,有很好的价格优势,哪位朋友需要,QQ:474674513!(另外:本人积累很多工控软件和手册资料,包括西门子S7-V5.4的,免费提供)

网友D:
很多书籍上都有!朋友有空看看吧!

网友E:
不错,在PLC中运用继电器电路虽然麻烦一点,但稳定,抗干扰能力强.其实这种电路用继电器成本低,只用四个.没有必要使用PLC.

楼主:
非常感谢蒙毅设计的程序,现在有一个问题:如果持续按下开关,电机是不会工作的,建议大家是否可以考虑采用RS触发器,上升沿检测等电路设计。欢迎大家能够集思广益,设计出最优的电路来。因为月底要拿出程序设计来,因为本人水平实在有限,求师哥师姐帮个忙吧,谢了,再谢了!

网友F:
下面引用由wymym在 2007-4-10 20:29:00 发表的内容:
非常感谢蒙毅设计的程序,现在有一个问题:如果持续按下开关,电机是不会工作的…
--------------------------------------------------------------------------------------------
"如果持续按下开关,电机是不会工作的"
你试过了??
我觉得应该可以用的.

网友F:
如果你觉得按钮时手会抖动,那么你加个上升沿再加个时间就可以了,我的意思是比如在一定时间内只有一次是有效的.

网友E:
这是机床,行车等往复行走设备的标准继电器电路,在没有PLC前使用很多.不需要怀疑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