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车大都用无刷直流电机吗?

楼主(2007-04-09):
电瓶车大都用无刷直流电机吗?
看到无刷电机技术的不断发展,喜在心里,
我老婆2000元刚新买的杰安特电瓶车,
我未见有电机控制器,翻开说明书一看,
真扫兴,原来还是有刷电机。
  有多少电瓶助动车是有刷的?

网友A:
好像新款都是无刷的.

网友B:
呵呵.三轮的大都有刷
无刷的好些

网友C:
近来,笔者阅读了许多采用无刷电机生产电动车的厂家和经销商编定的宣传材料,将“无刷电机永不磨损”“无刷电机毫无噪声”“无刷电机十年以上寿命”作为最大的卖点作一些夸大的宣传。某地方晚报甚至以《电动自行车,无刷胜有刷》为题刊文,对有刷电机可能的故障作出一些夸大的宣传,大有“无招胜有招”之势。其实,电动车轮毂采用何种技术方案,是电刷换向还是电子换向,本来应该是厂家技术人员选择技术方案的事情,两种方案各有利弊,实在是无需通过媒体刻意渲染,搞得消费者无所适从,不知如何是好。对于消费者来说,真正需要了解的是电动轮毂的可靠性、故障率、性能等等特性,至于电动轮毂如何实行“换向”的技术方案,对于消费者的使用不会产生影响。

鉴于目前已大量出现了关于“无刷胜有刷”的夸大宣传,作为一名电动车技术研究人员也有必要著一文予以反驳,以为“争鸣”。

一、“无刷”、“有刷”的基本概念

目前电动自行车广泛采用的是直流永磁电机,直流永磁电机按照是否采用电刷换向可分为有刷电机和无刷电机两种,有刷电机是直流电机的主流产品,目前绝大多数电动自行车电机都是有刷电机。无刷电机是一种特殊的直流电机,它采用内置传感器外加电子换向器的方法进行电子换向,无刷电机主要是为了消除电刷的磨损,以及电刷接触所产生的噪声。

二、有刷电机的缺点没有成为阻碍它在电动自行车中广泛应用的要素

电刷磨损和电机噪声是“有刷”相对与“无刷”的两个最主要的缺点,但尽管存在这两个缺点,为什么国内绝大多数品牌厂家仍采用有刷电机的方案呢,难道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吗?原因在于:

1、电刷的磨损不构成主要问题

电动自行车是一种间断性工作的交通工具,一组电池通常最长的放电时间(骑行时间)一般为2-3个小时,使用者每天使用电动车的平均时间大约为1-2个小时,而现在,广泛应用于电动自行车的盘式转子电机采用平面式换向器和优质加长式电刷,工作寿命一般在1500小时以上,因此,按每个用户平均每天骑车1.5小时计算,一组电刷的使用时间已达1000天。可以看出,一组合格的电刷服役时间已接近三年,而更换一组电刷的成本仅为5元左右,平均每年不足2元!更何况,电动自行车使用了3年也确实有必要对车辆作一些全面的检查和维护,更换一些磨损零件,宣扬电动车电机十年免维护这种夸大的观点,有误导消费者的嫌疑。

2、电机发出一点声音是正常的

笔者在走访市场时,一位无刷电机电动车的促销员,演示无刷电机在空载条件下的静音特性,以此证明无刷电机要比有刷电机优越得多,其实,购买电动车绝不是购买空调设备,消费者大可不必为它是否毫无噪声而作出购买与否的决定。事实上,使用过无刷电机电动车的用户会知道,无刷电机在空载时或低负载时(如平坦无风情况下)电机发出的声音确实很小,但是,当运行至重载状态如上坡,顶风,它往往会发出远远比有刷电机更为“巨大”的音响,甚至出现令人不适的电磁抖动,而这种声音在安静的店堂促销过程中是不会出现的。

事实上,车辆电机运行时发出一些声音是正常的,毕竟它是一种户外使用的交通工具,国家规定的噪声合格标准为小于62分贝,绝大多数国产有刷电机都可以将分贝值控制在55分贝以下,属合格产品。无刷电机的促销员引导消费者追求“静音”,像促销空调机那样去促销电动车,也有误导消费者之嫌疑,空调噪声太大会影响睡眠,而电动车发出一点声音是绝不会影响使用的!

三、现有的无刷电机方案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某晚报《无刷胜有刷》一文武断地将有刷电机指责为“寿命短、噪声大、效率低”,甚至指出“一般使用6个月至一年就需要更换电机内的碳刷”,讨伐之音毫无顾虑!为此,本文也步其所为,略数电动自行车无刷电机之弊端。

1、传感器工作环境差,导致系统失效!

正规的无刷电机设计一般需要在非热源区设置光电或磁性(霍尔元件)传感器,用于检测电机转动位置,发出控制换向的信号,而现在市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的电动自行车专用的无刷电机轮毂,由于受到设计尺寸和安装方式的限制,无法将传感器与热源隔离,几乎都采用了在铁芯定子上定位开槽并用胶水固定三个霍尔元件的方法来安装传感器,众所周知,电机的热源是一个客观存在,它来自电机的铜损和铁损,特别是当电机工作在较低效率区时,热量聚集的速度很快,于是铁芯就会发热,直接设置在热源区的传感元件会出现性能漂移,导致换向误差,一旦换向错误,则会导致电机效率的大辐度下降,温度进一步升高,以致进入恶性循环,直接导致电子换向器烧毁,一般表现为“短路”。一旦“短路”,无刷电机就有一种被“卡死”的感觉,转动十分困难,使用者甚至不能脚踩骑行。只有请三轮车或出租车运回,有经验的用户会自备一把剪刀,一旦短路卡死,就将电机输入线剪断,使之“开路”,这样,被烧毁的“无刷”,就可以蹬回到维修部了。

2、感应电动势,导致控制器烧毁:

笔者以顾客身份在询访市场时,有一位无刷的推销员,在向笔者自豪地介绍了“静音”特性之后,又兴致勃勃地演示无刷电机神奇的自充电功能:关闭总电源,摇动中轴,使后轮转动,然后鸣号表示已经发电,脚踩出来的电又被回收到电池中去了,她告诉我“电池若没有电可以自已发电”,神奇之极,且不去评价这种演示所表现的“永动机”属性违反了基本的能量守恒定律是多么的荒谬之极,骗个别消费者尚可,骗行家绝对不行,相反地,这种情况恰恰正是“无刷”的伤心地,由于无刷电机没有超越离合器,当车轮快速转动,在电机输入端会形成感应电动势,轮子转得越快,感应电动势就越高,当超过器件的耐压值时,会导致电子换向系统的“电压击穿”,电机又要短路,轮子骤然卡死,又需要求助于“一剪开路”了,这种情况往往会出现于下坡过程中,用户骑着无刷电动车吃吃力力地上坡,到了下坡,本以为可以轻松惬意一番,让它自由滑行,速度越来越快,感应电动势越来越高,终于导致元件被击穿,不用刹车就会停下来,这就是许多用户反映“无刷电动车”上坡时没坏,下坡时好端端地不会转的原因。

3、只说电机永不磨损、寿命十年,保修两年,就不说控制器!

无刷与有刷不同,有刷的换向器置于电机之内,而无刷则置于电机之外,因此,无刷电机系统实际上是由“电机”和“电子换向器”两部分组成的。无刷的电机部分确实存在着某种“永不磨损”的属性,而无刷的电子换向器却是一个故障率很高的部件,如前所述的各种故障均发生在控制器上。目前,许多无刷的推销员向顾客作出电机“保用2年、5年甚至10年”的承诺,但控制器(电子换向器)却只能保修一年,更换一只控制器费用高达200元。事实上,若是算上无刷系统控制器的维修费用,其维修成本将大大超过有刷电机更换几个电刷的成本。一旦个别厂家撤消了对控制器(换向器)的保修承诺,消费者的使用成本将迅速增加。

4、系统可靠性与性能的矛盾

无需讳言,无刷电机的可靠性与最大工作电流有很大的关系,降低最大工作电流会改善可靠性,但如果大幅度降低最大工作电流,那就会带来无刷电动车运行乏力,性能低劣的负面影响,消费者不欢迎,无刷没有市场。这确实是摆在无刷系统面前十分严峻的课题。

5、无刷更需讲“防水”

笔者不仅一次地看见某些无刷电机的推广商将整个无刷轮毂浸泡在“鱼缸”里转动,以炫耀其“两栖”作业的“优异”特性,在水下,有刷电机确实存在着换向困难的缺陷,但是,电动自行车并不是潜水艇,为何需要在水中行驶呢?这种看似有学问的演示,着实让人看不懂!事实上这也算是一种“魔术”,因为无刷采用电子换向,演示者并没有将电子换向装置也置于水中,若是将整个控制器(换向装置)也放在鱼缸中,无刷电机的情况会比有刷更惨。事实上,无论是无刷还是有刷都采用钕铁硼作为永磁材料,这种材料具有许多优良的特性,但它最大的缺点之一就是抗氧化性差,置于水中无疑是将钕铁硼置于最恶劣的条件之中,会导致电机的寿命因氧化失效。另外,无刷电机中有大量的硅钢片,也是会生锈的,更需要讲防水,进行这样的演示,虽然可以误导一些观众,若被说穿也没有什么意义。

四、心平气和看无刷

笔者列举了一系列当前发生在电动自行车无刷系统中的问题,并不是要彻底否定无刷系统在电动车辆中的应用,事实上随着电子器件特别是功率器件水平的提高,以及无刷厂技术素质的提高,无刷电机也一定会在实践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无需依靠大肆攻击有刷电机,夸大一点不顾其它的方法来误导消费。

例如,在电动汽车方案中,大多数人会赞同无刷的方案,因为电动汽车是一种工作时间较长的电动车辆,若是一天运行8个小时,设电刷的寿命为1500小时,那么更换电刷的时间仅为186天,这样就未免太短了,消除电刷磨损变得十分必要,另外,在汽车设计中,电机的安装尺寸和方式所受的限制会更少,完全可以将传感器与热源分离,成本空间很大,可以尽量采用高级别器件来提高系统的可靠性,无刷方案会变得现实起来。

网友C:
无刷不能胜有刷,但有刷也并不完美无缺,随着市场的发展,电动车技术水平一定会越来越高,现在的无刷方案存在许多严重缺憾,有刷方案则更接近实用有效,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学术上的问题都可以通过锲而不舍的技术改进和扎扎实实的售后服务予以弥补,因此我们坚决反对在媒体上写一些武断的文章,在现场作一些夸张的演示,奢谈什么“无刷胜有刷”,这样只会远离科学,误导消费者,最终对市场发展不利。

网友C:
搜来的,贴给大家看看

网友D(2008-02-04):
用交流电机也可以的

网友E:
支持,讲的很好。

网友F(2008-03-09):
长见识了

网友G:
不知我的电动车是无刷的还是有刷的,我的车是协洋的, 我还没拆开看过,有人知道吗?

网友E:
无刷的磨损的就好多了。

网友C:
看下方有没有一个方盒子,这就是易坏的无刷控制器;
无刷无机的车GuLu好象有点大,现多数的是无刷的

网友H(2009-03-02):
请教各位师傅一个问题:我的电瓶车有时候能启动但速度只有10马左右,再加大就停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请教各位师傅一个问题:我的电瓶车有时候能启动但速度只有10马左右,再加大就停了

呵呵应该电瓶车有限速,仔细咨询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请教各位师傅一个问题:我的电瓶车有时候能启动但速度只有10马左右,再加大就停了

要么就是调速霍尔传感器有问题

网友J:
3楼说的真详细!谢谢!学习了!

网友K:
老文章了,不管是好是坏,现在都是无刷的了。

再用有刷电机的话,肯定是淘汰货。

网友L:
       本人也有这方面的看法

       上海创领电气有限公司是由中国神火集团投资的一家高新技术的民营企业,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各类电机驱动器的研发和生产,秉承着“诚信、务实、开拓、创新”的企业精神,竭诚为广大客户提供高性能、高质量、高可靠性的电机控制系统产品。到目前为止,公司已经成功地研发了基于德州仪器DSP的伺服电机控制系统和基于单片机的直流无刷电机控制系统,帮助客户节省了成本,增强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得到了广大客户的一致好评。我们的产品已经在绕线机、纺织机械、压缩机、家电、电动汽车等行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详细的产品信息请浏览我们的主页:www.shcle.com.cn。

网友M:
我还以为现在是用逆变技术,将直流变交流,然后带交流电机呢!

网友N:
想了解无刷电机、控制器、电动车方面的知识请去看:shop33437509.taobao.com然后联系沁新月

网友K:
我还以为现在是用逆变技术,将直流变交流,然后带交流电机呢!

------------------------------------------------------------------------------------

你对了50%,的确用逆变技术,将直流变交流,但不是简单地带动交流电机,

而是带相位开关的恒磁电机,目的是便于用PWM脉冲调速;

网友O:
对电动自行车有了一些了解,我也是刚刚买了一辆电动车,卖家也讲是无刷的

网友P:
大部分都是无刷的,不过无刷的不一定就比有刷的好,http://www.diangongw.cn/Html/?1865.html这是一篇介绍无刷和有刷区别的文章,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