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电流的问题?

楼主(2007-04-09):
负载的电流计算公式是这样的吗?I=P/U???如一台1KW的三相(380)异步电动机它的电流怎么计算?是不是?1000/380=2.6A?还是要再除以功率因数?电流确定了才能确定用线的粗细.

网友A:
三相电机肯定要用到功率因数!

网友A:
电流确定了才能确定用线的粗细.

这是肯定的,要不然你如何选择电缆!

网友B:
1000/(380*1.732)

网友C:
可以简单的用功率乘2即可。比如1KW的三相电机,电流为1×2=2A

网友D:
Q*1000/(380*1.732)

网友E:
三相电机电流不是这么算的,除了"再除以功率因数"外,还要再除以根号3(√3=1.732),再除以电机效率η.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楼主:
倒底哪个对啊?怎么明确线的粗细?如1KW的电机算出来倒底多少电流?那这根三相线组细怎么算的?请指教.还有就是理论上1.5平方的铜丝线可以吃20A的电流.那如果线多少长要用2.5平方了?

网友F:
应该是:I=p/380*1.732*功率因数.

网友E:
公式应该是:
I=P/U*1.732*COSφ*η
η为电机效率.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网友G:
楼上所说的公式l=p/u*1.732*cos*n                             是对的。我们平常用的时候都会按1kw=2安来用的,用1,5平方的铜线可以啦。线要放很长的话线可以用大一点。

网友H:
"风云再起"的公式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