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询问英威腾技术工程师!急...

楼主(2007-04-09):
您好:
   我是贵公司的用户,昨天一台P9-15KW的变频器出故障,面板可以切换显示,不能进入参数设置,无法复位,按下启动按钮该机器没有输出,工作做方式是外部端子启动,两段速运行,加速时间180秒,自由停车,该机器用在7.5KW的离心机上.请速回复~~~~谢谢!!!!

网友A:
您是哪里的,可以与当地代理联系
请您留下联系方法

网友B:
有没有其它同系列机器键盘可替换一下,看看是否键盘有问题。
目前端子运行是否正常?

爱人啊,你在哪

网友:
是显示什么故障代码而不能复位?不能进入参数是不是参数被锁定了?找到相应的参数修改过来就好了。

楼主:
这台机器是我弄的,没有给参数加密,我是怀疑主板的存储器坏了,这厂家是怎么处理的????谢谢各位的关注

网友C:
wuhehe,你好,你说到你用的是外部端子启动,这种情况下按键盘启动按纽自然是无法启动的。另外你说面板仍然可以通过切换键切换显示,这说明机器并未死机,我猜测可能是你操作有些不当或者是面板有问题了,当然也有可能是控制板或者电路检测电路有问题。建议您先试下端子运行看变频器是否有输出。至于你怀疑主板上的存储器坏,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因为存储器坏的话一般会报EEP故障的。从你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变频器并未报故障,那么你所说的无法复位是什么意思呢?希望来电咨询或留个联系方式,我们会尽快与你取得联系。我们的联系方式是0755-86028400

楼主:
谢谢!!!
我在发这贴时也被客户给搞晕了,是有点不对劲,根本没有报故障哪能复位呢?不好意思,客户那边报故障没有按面板启动,而是用外部 端子启动,变频器没有输出

楼主:
就是说面板显示"H 00"

楼主:
就是说面板显示"H 00"(属于正常显示嘛),按下启动按钮变频器没有输出,按参数设定"PRG"不能进入参数设置.但可以切换显示

网友C:
据你所反映的情况我觉得应该是电流检测电路出了问题,如果你那边有备用的驱动板的话不妨更换一块板试试.如果客户允许的话,最好还是叫他把机器发回我们公司维修吧,要不留个联系方式啊,我们电话交流下好吗?

网友D:
目前还没有用过英威腾的东西!对它还是很不熟悉!

楼主:
 to:达达哥

    谢谢!!!电流检测出了问题?是霍尔还是其他的坏了???很郁闷,我用英威腾的机器这是第一次出故障,其他的用了2年了,24小时在运转还没有出现过问题,现在那机器已经拆下来了,我也在等客户那边做进一步的判断,您是厂家么?我电话0591-26507618

网友E:
英威腾泉州不是有办事处吗?和他们工程师沟通一下不就OK了!他们办事处电话在其公司网站上有呀。

网友C:
已经知道您的联系方式了,下午我会跟你联系的。

楼主:
to:达达哥
  机器我自己上电了,可以运行,客户那边查了一下外部电路,是接触器问题,运行起来缺相.现在机器发回去,换个接触器看看能不能运行~

网友F:
0591是福州的,泉州是0595,两地有高速公路直达。

网友C:
to wuhehe:

   不知道阁下给变频器上电运行时有没有测量输出输出电压是否三相都有且平衡,如果变频器三相输出是平衡的话那么就应该是用户那边的接触器问题了,换上新的接触器应该会好的.如果再有问题,及时反馈啊

网友G:
to wuhehe
你好!
我是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驻泉州办事处的小周,前两天我就在福州出差,可惜没上网看看。以后有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0595-22513623,131159943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