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A540求助

楼主(2007-04-09):
各位大虾,我有台A540的7.5的机器,上电面板不亮,单独对电源板加电,主板上的 2个小灯会亮,量端子电压,24V的好象小了,只有2V了,5V正常,再量变压器旁的电容上的电压,好象都正常,换了主板还是老样子,不知道哪位高人能指点一二,

网友A:
还没搞好啊.

楼主:
没有啊,查了半天没看出什么名堂

网友B:
查一下面板的数据连接线是否有问题

楼主:
单独带风机.风机转的,好象还是主板的问题,我在查查

楼主:
哎,终于找到原因了,是跟线松了,是电源板到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