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电池是快充好呢,还是慢充好?

楼主(2007-04-09):
如题,

网友A:
智能型的是先大电流,然后小电流充的

网友B:
我认为是慢充好

网友C:
开始恒压限流,后小电流充。

网友D:
先大电流,再小电流,节约时间,保护电池。慢冲没效率。

网友E:
对电池来说,是慢充好,对使用者来说,是快充好.(跟没说一样?HOHO)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楼主:
现在镍氢电池的充电器,都是充电时间越短的越贵(充相同容量的电池),快充和慢充的主要充电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A:
快充电流大,检测控制元件多,要控制在短时间大电流充满以后断电,再加上相对新出,厂家商家吊起来卖所以贵。
慢充小电流慢慢充,相对检测控制元件少,技术成熟,生产商经销商多,竞争多,价格就降下来了。

网友F:
恒压限流充电可以延长电池使用寿命.

网友G:
这要根据电池的型号、数量和类型来决定充电的速度,是否是快充,还是慢充?同时,在充电的过程中,快充和慢充可能是分段存在的。

网友H(2007-05-24):
         我个人认为是恒压充电:1 对电池自身好  2  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I:
我个人认为是恒压充电:1 对电池自身好  2  延长使用寿命!

不会,学习!

网友:
当然,慢充好了!

网友J:
还是慢充好!

网友K:
下面引用由00000000000000在 2007-5-26 9:27:00 发表的内容:
  我个人认为是恒压充电:1 对电池自身好  2  延长使用寿命!
--------------------------------------------------------------------------------------------

楼主(2007-07-11):
看来群众的话还是有道理的。我想也应该是慢冲好,什么事都是急不出来的呀。

网友L:
不急的话,就慢慢来了..

楼主(2007-10-25):
回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M:
慢充比快充好,快充电流大,损伤电池。

网友N:
慢充好些,要是你的电池性能跟质量都还不错,可以偶尔快充下,但是应该以慢充为主!

网友O:
应该更据不同电池来吧

网友P:
同意慢冲好  我的数码相机就是这样的!

网友Q:
对电池来说,当然是慢充好,可以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对使用者来说,当然是快充好,可以节约时间,就看你选择哪一头了

网友R:
电池最好没有电了就充,不要在使用,保底的电量用完了就废了,充不进去

网友S(2007-12-06):
个人觉得:快充和慢充不应该是急不急的事情吧?出于对铅酸蓄电池的充电经验来说,一般是先限流充电,所谓的“均充”,分三个阶段(有的说是五段式)充电,最后才是“浮充”电,此时充电电流小,电压基本不变。电池容量基本不变的情况,如果想加快充电速度,势必充电电流就要很大,除了快充电池,一般的电池就容易发热,造成电池鼓胀,极板盐化,缩短电池寿命。所以对于铅酸蓄电池,一般充电时间都比较长。快充的电池没弄过,不好说。

网友T:
先快后慢,既快又饱

网友U:
脉冲充电好

网友V:
先快充
后慢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