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怎样处理控制柜操作柜中220V和24V电源的关系

楼主(2007-04-09):
在一个操作台中,即有220V的开关、指示灯,又有24V的电源开关指示等,还有流量显示控制仪表,在布线中怎样处理强电部分和弱电部分,因为以前我做过一个项目,也是有强电和弱电,结果干扰太大,有些指示灯在没有动作(干扰的)情况下就会亮,有些明显,有些不明显,虽然那次项目做成功了,但我心理还是留有个隐患,怎样处理这一关系,是不是最好在操作台不用220V电源呢?愿大家把自己的经验拿出来和大家分享!谢谢!

楼主:
谁有这方面的资料也可以拿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啊

网友A:
强电和弱电部分接地点要分开

网友B:
我也想学一下,期待

楼主:
卧龙浪子说的很好,接地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
还有是不是把走线分开

网友C:
“在一个操作台中,即有220V的开关、指示灯,又有24V的电源开关指示灯”——这本来设计就有问题!

网友D:
加隔离变压器

网友E:
加隔离变压器,还有强电弱电的地之间要加隔离电容,线路设计最好强电弱电分开标记。

网友F:
要是多的话最好分开布线24V的用屏蔽比较好一些线

网友G:
这设计到一个走线问题,在安装及布线的时候,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稍做改动.据体的措施是要根据现场控来制定.

网友G:
或者加隔离器,都行.

网友H:
接地一定要做好!或者采用隔离器!这样很保险!

楼主:
谢谢各位!对于一般小型的且综合的操作台会有强电和弱电走同时存在一个操作台,它不像有些大的项目,说强电配电柜一排,全是强电,说弱电(仪表、PLC)全是这些。真对这些小型且综合的操作台不能说是设计上有问题,我想最主要是面板布置和走线这些工艺上,尽量让它们分开走,另外再做些接地、隔离措施,这样我想干扰会很小很小

网友I:
干扰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不过要看你的负载情况,比如是否由变频器,开关电源等易产生高频谐波的设备或部件;另一个是强电的电流到底有多大,是否其周围的磁场足以干扰控制信号。
如果你的机器总的功率不大,放在一起一般并不会有什么问题。我原来设计过2KW的机械设备(大批量生成的),强弱电放在一起,并未出现什么问题。
注意干扰问题是对的,但不应该过分敏感,一有故障就以为是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