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伺服
步进控制

楼主(2007-04-09):
请问: 谁有三菱PLC 控制步进马达的项目。
可以发给我一个 原理图+程式。
QQ :76480879
先谢谢了

楼主:
我想知道,除了这个指令之外,(梯形控制)我们还有其他的步进控制方式吗?? 或者是其他的编辑模式。

网友A:
当然有别的控制方式了,比如脉冲模块,定位模块等等,
我这里暂时没有,常联系

楼主:
呵呵~
我们控制通常有二中控制模式,1、位置控制 2、速度控制
对应的位置控制,步进马达按他的步进角(假设是1.8度),我们可以算出,马达转动一圈需要200个脉冲,三菱中使用PLSY指令来给定脉冲数量,假如马达要跑一圈为10MM,(当然我们还需要配合丝杆来做)那我们需要走5MM,那我们就需要给100个脉冲。2、当是速度的时候比较多的是梯形控制,三菱采用PLSR指令指定最高速度、加减时间、起始速度。 然后是原点回归,是怎么做呢。我不知道了~ 请大家出来说说。。。。。。
松下我知道我。三菱的我还不知道。

楼主:
我现在就谈步进,还有其他控制模式吗??定位模块,不是伺服才用的吗??
谈谈拉~~~
下面引用由tf08在 2007-4-12 22:35:00 发表的内容:
当然有别的控制方式了,比如脉冲模块,定位模块等等,
我这里暂时没有,常联系
--------------------------------------------------------------------------------------------

网友B:
“松下我知道我。三菱的我还不知道”也就是说,原理明白,具体操作不熟是吗?建议首先看三菱的资料,看能用松下实现的功能,在三菱里用什么方式实现。

楼主:
呵呵~~ 送下是选择他们的控制模式,然后选择不同指令来做的。我现在有个问题是,需要控制正反转的时候,是这样做的呢??
是直接把脉冲数字前加 “——”号吗?
还是其他的样子呢??

楼主:
对啊。原理是知道了。还有些细节不是很清楚。。。
请指教。。。。
下面引用由波恩在 2007-4-13 20:57:00 发表的内容:
“松下我知道我。三菱的我还不知道”也就是说,原理明白,具体操作不熟是吗?建议首先看三菱的资料,看能用…
--------------------------------------------------------------------------------------------

网友C:
你这是直接将脉冲信号送给步进马达驱动器上了,驱动器会根据输入的信号驱动电机的旋转.

网友B:
“直接把脉冲数字前加 “——”号吗?”确实不知道该如何在一串脉冲上加“-”号。
一般脉冲接口有如下几种形式:
1.脉冲+方向(pulse+dir),改变dir电平改变反向;
2.正向脉冲+反向脉冲(CCW+CW);切换脉冲口,改变方向;
3.AB正交脉冲(A+B),改变AB的相位领先/滞后关系,改变方向。

楼主:
了解。谢谢 波恩。
我比较详细了解之后,我再来更新。。 让大家都了解一下。有问题还请大家指出。

网友B:
不必客气,静候你的新消息。

网友D(2007-06-30):
PLSR脉冲数怎么算的啊
包含加减速那短的吗?

网友E(2007-08-14):
用这个位控模块该怎么做(A1SD75P1-S3)
请指教

网友F(2008-10-14):
大家晚上好,我现在还不会步进马达程式的编写呢,有没有人可否教一下本人。多谢!

网友F:
我的邮箱地址:
mnbmnb-123456lkj@163.com
? 多谢了~!

网友G:
请问定点是用哪种控制方式好,

网友G:
定点切片用哪种控制方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