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问题交流

楼主(2007-04-09):
我碰到好多朋友在选购编码器的时候碰到好多问题.我只是想在这里建立一个平台.希望有编码器和需要编码器在这里交流.

楼主:
编码器在烟草机械领域是怎么使用的.有知道的朋友请办个忙.

网友A:
烟草行业的应用?其实编码器,不外乎测速和测位置的功能.所以,具体的情况还需要具体提哦.你不会是许昌烟机的吧??不过,机器视觉在烟草行业的应用,也是个不错的前景..

楼主:
为什么认为我是许昌烟机的?楼上的你是做什么的?

楼主:
怎么大家都没有问题吗?有什么情况随便发表.

不会,学习!

网友:
编码器一般分为:增量型和绝对型。根据需要,计算分辨率选择

网友B:
楼主,您好!可以把 " nnxm 2007-4-19 17:23:00
    编码器一般分为:增量型和绝对型。根据需要,计算分辨率选择 '' 这一句话解释一下吗?我是新手,让我学习学习吧!谢谢!

楼主:
 编码器的分辨率与精度并不一定相当,精度随刻线、码盘机械同心度、读数响应速度、温度特性等各种因数决定。如果一个编码器是用刻线正弦波细分获得高分辨率的,那它的精度并没有提高,细分仅提高了分辨率。在细分前的刻线精度是多少,细分后的精度还是多少,所以这个22位的编码器的精度取决于之前是用多少线再细分的。

许多编码器厂家都有sin,cos的输出的,现在1024细分卡也有好多家成熟的产品了,选一个4096线(12位)正弦波输出的细分一下就可以获得22位的分辨率了。

细分是一种模拟技术,如果说只是经过细分就可以提高精度,那好多4--20mA输出型的传感器都可以做到很高精度了。

楼主:
以上摘自:《编码器精度跟分辨率的关系》

楼主:
 编码器如以信号原理来分,有增量型编码器,绝对型编码器。
  增 量 型 编 码 器 (旋转型)
  工作原理:
   由一个中心有轴的光电码盘,其上有环形通、暗的刻线,有光电发射和接收器件读取,获得四组正弦波信号组合成A、B、C、D,每个正弦波相差90度相位差(相对于一个周波为360度),将C、D信号反向,叠加在A、B两相上,可增强稳定信号;另每转输出一个Z相脉冲以代表零位参考位。
   由于A、B两相相差90度,可通过比较A相在前还是B相在前,以判别编码器的正转与反转,通过零位脉冲,可获得编码器的零位参考位。
   编码器码盘的材料有玻璃、金属、塑料,玻璃码盘是在玻璃上沉积很薄的刻线,其热稳定性好,精度高,金属码盘直接以通和不通刻线,不易碎,但由于金属有一定的厚度,精度就有限制,其热稳定性就要比玻璃的差一个数量级,塑料码盘是经济型的,其成本低,但精度、热稳定性、寿命均要差一些。
   分辨率—编码器以每旋转360度提供多少的通或暗刻线称为分辨率,也称解析分度、或直接称多少线,一般在每转分度5~10000线。
   信号输出:
   信号输出有正弦波(电流或电压),方波(TTL、HTL),集电极开路(PNP、NPN),推拉式多种形式,其中TTL为长线差分驱动(对称A,A-;B,B-;Z,Z-),HTL也称推拉式、推挽式输出,编码器的信号接收设备接口应与编码器对应。
   信号连接—编码器的脉冲信号一般连接计数器、PLC、计算机,PLC和计算机连接的模块有低速模块与高速模块之分,开关频率有低有高。
   如单相联接,用于单方向计数,单方向测速。
   A.B两相联接,用于正反向计数、判断正反向和测速。
   A、B、Z三相联接,用于带参考位修正的位置测量。
   A、A-,B、B-,Z、Z-连接,由于带有对称负信号的连接,电流对于电缆贡献的电磁场为0,衰减最小,抗干扰最佳,可传输较远的距离。
   对于TTL的带有对称负信号输出的编码器,信号传输距离可达150米。
   对于HTL的带有对称负信号输出的编码器,信号传输距离可达300米。
   增量式编码器的问题:
   增量型编码器存在零点累计误差,抗干扰较差,接收设备的停机需断电记忆,开机应找零或参考位等问题,这些问题如选用绝对型编码器可以解决。
   增量型编码器的一般应用:
   测速,测转动方向,测移动角度、距离(相对)。
  绝对型编码器(旋转型)
   绝对编码器光码盘上有许多道光通道刻线,每道刻线依次以2线、4线、8线、16 线。。。。。。编排,这样,在编码器的每一个位置,通过读取每道刻线的通、暗,获得一组从2的零次方到2的n-1次方的唯一的2进制编码(格雷码),这就称为n位绝对编码器。这样的编码器是由光电码盘的机械位置决定的,它不受停电、干扰的影响。
    绝对编码器由机械位置决定的每个位置是唯一的,它无需记忆,无需找参考点,而且不用一直计数,什么时候需要知道位置,什么时候就去读取它的位置。这样,编码器的抗干扰特性、数据的可靠性大大提高了。
   从单圈绝对值编码器到多圈绝对值编码器
   旋转单圈绝对值编码器,以转动中测量光电码盘各道刻线,以获取唯一的编码,当转动超过360度时,编码又回到原点,这样就不符合绝对编码唯一的原则,这样的编码只能用于旋转范围360度以内的测量,称为单圈绝对值编码器。
    如果要测量旋转超过360度范围,就要用到多圈绝对值编码器。
    编码器生产厂家运用钟表齿轮机械的原理,当中心码盘旋转时,通过齿轮传动另一组码盘(或多组齿轮,多组码盘),在单圈编码的基础上再增加圈数的编码,以扩大编码器的测量范围,这样的绝对编码器就称为多圈式绝对编码器,它同样是由机械位置确定编码,每个位置编码唯一不重复,而无需记忆。
    多圈编码器另一个优点是由于测量范围大,实际使用往往富裕较多, 这样在安装时不必要费劲找零点, 将某一中间位置作为起始点就可以了,而大大简化了安装调试难度。
   如需要资料请留下详细地址.姓名.邮编或请发E-MAIL:zhangwei_qp@sina.com

网友B:
首先谢谢楼主的详解.我们是做系统的,编码器相关知识的掌握对我个人很重要.如果不介意的话,我想拜您为老师,以后遇到问题还请多多请教

网友C:
老叶子,有没有电子文档资料啊,给我发一份如何?
hunter_gen0@yahoo.com.cn

网友D:
"绝对编码的抗干扰特性" 此話怎說
因為它是用24V嗎
"对于TTL的带有对称负信号输出的编码器,信号传输距离可达150米" 這是壓降問題 此值又從何得知 怎檢驗
編碼器僅是系統回受元件 匹配做的不好 都是問題
"许多编码器厂家都有sin,cos的输出的,现在1024细分卡也有好多家成熟的产品了" 是這樣嗎 有用示波器去看A B相 波形嗎

楼主(2007-05-18):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我机器原装编码器是AC58/1212EF.42VDZ.但现在环成倍加福DVM58N-011AWR0BN-1213由于两个分辨度不一样,结果测出的数据不一样。假如互换的话,要修改那些参数。
主要参数有:
Direction function control
Scaling function control
Measuring units per rve
Tatol measuring range
Prestel valure
Position valure
Single-turn resolution
Multi-turn reolution
谢谢赐教!

网友E:
为什么不用AC58/1212EF.42VDZ呢 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这边是HENGSTLER 的代理商 联系电话021-61112467

网友F:
回老叶子!
    你所以前所选用的原装编码器是AC58/1212EF.42VDZ是总线型的绝对值多圈编码器编码器;你现在换用的倍加福DVM58N-011AWR0BN-1213的编码器和以前的位数不一样,所以你后继电路接收到的数据是不一样。如果你没有做过这样更换总线型编码器的事,建议你最好购买原装编码器更换

网友A:
to 老叶子:
    讲述的非常详细了。
    不过,有机会也介绍下磁电编码器。因为它和光电的原来完全是两个概念。
    此外在特殊行业,告诉列车,风力发电,伐木机械等都有非常棒的优点

网友D:
樊工
有机会也介绍下"磁电编码器"。因为它和光电的原来完全是两个概念
這編碼器要介紹 不是你就是我 你是德國大廠 應該由你來提

网友G:
麻烦各位一下
  编码器反馈伺服电机的位置和速度,而控制电服的又是什么呢,怎么一个控制法呢,谢谢

网友H:
讲的太详细了

网友I(2007-10-08):
深圳世强电讯有限公司是AGILENT在亚太地区最大代理商,其高速光耦和线性光耦处于业界领先地位.此外,其编码器等产品也有较广泛的应用于电机控制,四轮定位仪等设备上面.如有需要,可与我联系.艾生:0755-25155189 13005418700

网友I:
磁电编码器主要组成是磁铁和IC,磁铁和IC在一定的距离内才可以啊,磁铁到处是了,IC我这有AMS(奥地利微电子)的,有需要可以和我联系啊.

网友J:
就是应该多学习才对哦。彼此把工作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提出来,大家共同探讨,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

网友K:
下面引用由老叶子在 2007-5-18 15:04:00 发表的内容: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我机器原装编码器是AC58/1212EF.42VDZ.但现在环成倍加福DVM58N-011AWR0BN-1213由于两…
--------------------------------------------------------------------------------------------
分辨率上的差别在Single-turn resolution(单圈分辨率),你更换编码器后还需要注意组态文件的更换等

网友L:
查找编码器使用教材.谢谢哪位高手能提供.
邮箱:jianxianwei@163.com

网友M: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公司是专业制造编码器码盘的专业厂商,如有需要,请联系张生13724368715,欢迎免费试样。

网友N:
谁对于海德汉的ERN1387和ERN1321比较熟悉呀,本人急需了解,谢谢各位。
本人QQ:492058460

网友K:
北海所讲的编码器为海德汉伺服用编码器,可登录海德汉官方网站下载资料,如需要PDF资料,可联系zch2634@163.com

网友N(2007-11-23):
海德汉的伺服编码器的资料有没有汉化的。

网友K(2008-04-30):
To:北海若曰

海德汉中文资料有,可在海德汉中文网站下载。同样可E-mail给我,我可提供。

网友O:
增量编码器,若输出信号为长线驱动输出方式,是否接受此信号的单片机还需额外的再加某个可识别长线驱动的模块才可以?

换句话说就是,单片机可否接受长线驱动信号?

网友P:
就是个匹配问题,你把编码器的资料和单片机的资料一看就知道了,一个是输入,一个是输出,完成匹配就行了,单片机不是很了解,应该也有好多种吧,有的时候是多个输出对应一个输入,注意看资料就OK了。如果需要确定的话,联系QQ:253798335

E-MAIL:AYAN-SH@126.com     王茂

网友Q:
海德编码器销售店,QQ:378241930。http://shop35256742.taobao.com/ 我的淘宝店铺,可以看具体的参数资料,免费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