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模块为什么坏了?

楼主(2007-04-09):
大家好,首先祝大家工作愉快!
   我这现在有个问题,我所在的公司的PLC用的是西门子S7-400系列CPU
型号:6ES7 414-2XG04-0AB0 V4.1.0,这个CPU用的好好的,突然在某一天晚上时整个CPU模块上所有指示灯全部熄灭,上位监控所有仪表显示全部显示灰底。但靠近它的电源模块上的5V、12V电源指示灯显示正常,无任何报警指示灯亮,用万用表量电压后电压一切正常,电压值在电源模块规定范围内。
   人工第一次断电源模块电源,并过1分钟后再次送电,这一回CPU模块上所有指示灯全部是不停闪亮,不管是拨到RUN状态,还是STOP、MERS状态,CPU上所有指示灯一直闪亮,没任何反应。再次断电并过1分钟后再次送电,从这以后,不管怎么送电,它上面所有指示灯全部不亮。
   此故障在换CPU后PLC系统正常,但此故障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希望专家能给予一此指导,好以后防止此类故障再次发生。

    邮件:jxw134@163.com

网友A(2009-11-20):
大家好!在这里我也有一个问题向大家请教!

 我所在的公司的PLC 是 S7-400      CPU 型号为 412-2XJ05-0AB0      在最近一段时间总是报警,报警后系统即无法操作  ,搬下CPU开关,重新送上即可正常使用 ,但还是经常报警,所以我想问下大家CPU报警大多由哪方面引起。是干扰、接地还是什么?

这里我首先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