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项目60Hz的220V或则440V电压怎么做最划算

楼主(2007-04-09):
出口项目60Hz的220V或则440V电压怎么做最划算?
    人家的电源是60Hz的220V或者440V的,而工艺设备原先选型全部是国内的380VAC50Hz,,如果全部改为60Hz电源的工作量(设备全部重选,工艺参数全部重算)和造价太大.
    请问有什么好方法做到用现在成熟的380VAC50Hz的电气及其设备,去改变他们的电源,我现在的方案是:
    1.先用变压器将220V或则440V  60Hz的变到380V 60Hz
    2.大的动设备(30KW以上)和需要变频调速的用独立变频器从变压器取电源用,
    3.其他的小动设备(30KW以下,合计200KW的装机容量)的全部用1个大的变频器(250KW)变成稳定的380V50Hz来用.
问题:
A.请问这个的方案可行不?主要是大的变频器带N个小电机稳定性怎么样?
B.另外有没有更加好的方案?或者说大家谁做过出口,电源不同时怎么做的电气控制部分?

楼主:
做过或者没做过的多给提点意见和建议啊!
我是第一次--:),才刚刚开始,过程在进行,自己会不断把改进方案提上来的.

网友A:
做过到哥伦比亚的,60Hz,440V。就是重新选型,也就是电机和元气件。用变压器变电压稳定性不知道。

网友B:
个人看法:
全部选60Hz的;
电压问题用变压器解决;

楼主:
    单就我电气来说当然选用60Hz的简单,但是工艺参数是成熟的,比如选个物料泵,流量,压头,转速,转矩全部是按照380V AC 50Hz选择的电机,如果换成60Hz的,不光电机要换,其他的参数也要重新计算,工作量实在太大.
    60Hz有和50Hz设备配套的转速的吗?比如4极电极的1500r,如果选60Hz的好象转速就不一样了.那样泵头就好特殊加工,价格也高很多的!
    期待更加好的方案!

网友B:
哦,那我就给你一个更好的方案:
1、不采用变压器,也不采用变频器;因为这样价格高,而且安装位置比较大,也不专业;
2、采用专业的变频电源;这样价格相对而言要低一些,而且安装空间可能要小一些,而且非常专业——专业的电源,可以任意调节输出电压和输出频率。你要1000KVA以上的都没问题!
在网上搜索“变频电源”即可!
例如:http://www.jmanli.com/products.html

网友C:
“老菜鸟”的方案不错。
不知道500KVA的变频电源大概要多少?

楼主:
To:老菜鸟
    谢谢了,先

网友D:
大概是500KW的变频价格的两倍左右,

网友E(2007-05-09):
500KVA的变频电源并不便宜啊,体积也蛮大的.如果是用于产品测试调试的话没问题.

网友F:
楼上有楼主说的蛮好,全选用60HZ的产品,伏宽大的不就搞定啰,省了好多事,出口嘛,别人也不会省这点钱。不知大家看法怎么样,小子愚见

网友G:
  500KW的变频电源价格不会低于80万..成本上如果能承受的话算的集中电源是个不错选择..
 比较合理的方法建议为:
  1)对于转速不敏感或者使机械上方便调整转速(如皮带盘/齿轮等)
 还是用60HZ电机..
  2)对于转速敏感的部分建议单机装设变频..

楼主(2007-06-13):
3种方案全提交上去了,等待批复中。。。。

网友H(2008-02-25):
请问5KW的机床能用一般变频器变60HZ用吗?

网友I(2009-04-25):
动力3相AC440V   60HZ       控制1相AC110V   60Hz      和380V控制电路有何不同

网友J(2019-04-20):
变频电源生产厂家了解更多可访问我司官方网站,专业模拟世界各国电压及频率适配器,输出电压频率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