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co步科 HMI
eview触摸屏和taian PLC通讯问题

楼主(2007-04-09):
我用eview HMI(型号是MT506L)和台安 PLC通讯,PLC型号是TP03-30MR,始终不能和PLC通讯,请问是什么原因?我在画面上只有一个开关和灯,设置设备类型时有什么讲究么?另外触摸屏中的向量图和位图有什么区别,通讯线是我自己做的,会不会是通讯线的问题,因为说明书上没有与台安PLC通讯的例子说明,请大家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A:
可以讯问以下深圳人机的技术支持

网友B:
软件加台安的驱动了?

网友C:
对俺学习帮助甚大

网友D(2007-10-18):
EVIEW开发了新的驱动,支持TP03的,网站上也有使用说明和通讯方法。同样,EVIEW的驱动也可以用在WEINVIEW的EB500中。我们是台安和威纶的代理,这方面都有用过。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我们,一起讨论。联系方式在www.tcautomation.com

网友E:
可以通讯的。
试验过。

网友F:
eview有什么特点?

网友G:
通讯线没做好,